小白求鉴定这个机械臂的生产厂家

楼主(2018-03-06):
如题。
刚入门机械臂,想求各位大神鉴定下这个机械臂的生产厂家

网友A:
鉴定这个机械臂生产厂家是什么意思?你这个鉴定的意思到底什么?鉴定产品质量?品牌?厂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鉴定这个机械臂生产厂家是什么意思?你这个鉴定的意思到底什么?鉴定产品质量?品牌?厂家?

应该是品牌 厂家

网友C:
线这么乱,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鉴定这个机械臂生产厂家是什么意思?你这个鉴定的意思到底什么?鉴定产品质量?品牌?厂家?

就是说想知道这个机械臂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品牌 厂家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这么乱,差评!

是收在箱子里的,还没有好好整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想知道这个机械臂是什么牌子的

上面有商标“Robintic"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商标“Robintic"呀

谢谢您但是我没有百度到直接叫robotics这个名字的厂家…联想到3d robotics和abb robotics这些,我在怀疑这个标签上写的这个robotics不是完整的厂家名字,所以想求助一下看有没有大神认识这个牌子或者这个商标图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