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路-SW管路结构

楼主(2018-03-06):
我想问下SW管路插件做出来的管路怎么都在连接点这个面
怎么做出来就是比连接面进去那么多、
 怎么解决???

网友A:
一个管件或者管路零件完成后要设置管路连接点,选择边线或者圆柱面设置。管路的走向也可以设置。routing-----routing 工具------生成连接点。

网友:
大家都好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管件或者管路零件完成后要设置管路连接点,选择边线或者圆柱面设置。管路的走向也可以设置。routing--- ...

我想问下管路
 怎么测量他的长度
 在SOLIDWORKS里面没测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管路
 怎么测量他的长度
在SOLIDWORKS里面没测量呢!

你是哪个版本的软件?我用的是solidworks2013,有测量的工具:评估----测量,可以测量管路长度,还可以设置测量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哪个版本的软件?我用的是solidworks2013,有测量的工具:评估----测量,可以测量管路长度,还可以设 ...

测量没有数据
  用管路做出管路

网友A:
你要先选择被测量的要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选择被测量的要素。

一根几次的管呢!
 要分几段测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根几次的管呢!
要分几段测量了!

想测量那根管线就测那根,点击管线端头的边线或者端面,我上面的图中选择的是边线

楼主(2020-06-22):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选择被测量的要素。

你有管路DN25的弯通跟过滤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管路DN25的弯通跟过滤器吗?

有弯头的,过滤器的不一定有这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