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链保护装置的控制

楼主(2018-03-06):
请问各位大侠,
我在搞一个液压升降平台,按照规范是要做“抱闸”的安全机构。
我的是用链条升降的。抱闸机构是用电缸驱动。
那么请问,我怎么让电缸知道链条断掉了呢?

网友A:
仿电梯的原理。

网友B:
链条断了,升降台就不再往上走了。个人觉得你控制升降台的位置比较好控制,比如升降台上升位置设计2个位置,一个报警位置,一个是极限位置。升降台到报警位置,你的驱动机构要开始减速;升降台到极限位置要绝对停止。然后用升降台的位置去控制驱动机构的运动,这两者之间做逻辑控制比较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条断了,升降台就不再往上走了。个人觉得你控制升降台的位置比较好控制,比如升降台上升位置设计2个位置 ...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无论我的升降台处于那个位置,当升降台断链自由下落,只要任意极限位置的开关被触碰,就马上启动电缸,实现抱夹刹车。对吗?

网友C:
参考氧枪升降小车的自动抱闸系统,纯机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电梯的原理。

嗯,我也了解过,但是是电梯那个是有钢丝绳的。我不想再附加些东西。
又或者,我没有想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氧枪升降小车的自动抱闸系统,纯机械的。

嗯嗯,好的。
我去查查资料。或者,您有什么好推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无论我的升降台处于那个位置,当升降台断链自由下落,只要任意极限位置的开关被触 ...

我觉得你的设计还是有一点点问题,当升降台链条断了,也不能让升降台做自由落体运动,这样会出事儿(我不知道你设计的结构是啥?),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是只要升降台到任意位置(链条断了)碰触开关就得触发驱动机构抱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的设计还是有一点点问题,当升降台链条断了,也不能让升降台做自由落体运动,这样会出事儿(我不 ...

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开关,我改怎么装呢?
我本来是想,用编码器的。就是当速度达到一定值,就马上刹车了。

网友:
你这个类似于电梯的升降。你的升降台是两边两根平行的链条起升升降台吗。控制速度不好控制

网友D:
可以去汽修厂看看升降机 有机械的 结构很简单 链条断了 链条下连接的安全装置自然就放下了 卡在两边导柱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去汽修厂看看升降机 有机械的 结构很简单 链条断了 链条下连接的安全装置自然就放下了 卡在两边导柱上 ...

嗯嗯,
还真的是可以有,有空就去看看。

网友E:
链条失去负载即报警,加什么极限位置开关。

网友F:
搞一个拉力传感器,这个能直接测到断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链条失去负载即报警,加什么极限位置开关。

问题是,我该怎么样才知道链条失去的负载?
链条断的位置是随机的呀。假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一个拉力传感器,这个能直接测到断链。

我在查阅拉力传感器的同时,有一个轮辐传感器。
我想,将它用在张紧轮这块。或许会好些呢。
你觉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该怎么样才知道链条失去的负载?
链条断的位置是随机的呀。假设

给链轮加一个扭矩传感器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