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精准区分钢圈大小

楼主(2018-03-06):
       请教各位大侠,如图钢圈,有外径31和32.8两种规格(除外径其他一样),单个放进设备装配的时候在治具上怎样能快速准确区分工件大小(尽量低成本)?小弟本来想着通过传感器,但是无论接触式的还是对射型的,测试过都不太稳定,一时想不到更好的方式,请各位赐教,感激不尽。

补充内容 (2018-3-6 12:03):
判别是要在设备内的工装夹具上判别,不是上料的时候

网友A:
通過重量控制器

网友(点评):
条件所限不适合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過重量控制器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B:
看你上料的时候钢圈是平放还是立放的,平放的话在传送带上加工32的孔,外径31的钢圈会掉下进入另一轨道;立放的话在在移动方向开长度为32,宽度比钢圈高度略大的方孔,输送时外径31的钢圈会掉落

网友(点评):
我表达不完整,我已作了补充,判别是要在设备内的工装夹具上判别

网友:
上料的时候,用跟内径32的管子,倾斜、或者竖直放置,分选
这样不就能保证只有一种钢圈了么

网友:
“单个放进设备装配的时候在治具上”
是先要放在“治具”上么,然后进行装配?治具还拿出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上料的时候钢圈是平放还是立放的,平放的话在传送带上加工32的孔,外径31的钢圈会掉下进入另一轨道;立 ...

LZ给了太多的限制。其实就是想在不改变大的方案基础上小改一下就想搞定。其实我的理解是你的方案有问题,需大改。思路宽了,自己就走出来了。

网友(点评):
客户给的条件就是两款工件共用一套治具装配,来料时两种工件是分开的,但是客户要求设备能知道生产的是属于哪种规格(防工人搞混了)

网友:
红外检测,我公司就做个这样的设备,自动挑选工件不良品。

网友:
不能大改?在夹具上加两个微动开关还是可以做得到的吧?只是不知道你两种钢圈的尺寸极限差是多少,要是尺寸极限差太小,就不好弄,要是有1个mm我想应该是够的。再或者在夹具的夹持面掏个孔,塞一个类似于百分表的探针的传感器进去,测到多少就是多少,可以将数据上传到控制器里面。

网友:
上料的时候,用跟内径32的管子,倾斜、或者竖直放置,

网友:
2个轴承,中间宽度调好,产品过一下,用传感器判断有无这一举动,小的能过,大的过不了。

网友:
称重的传感器,那么细微的变形都能给你检测出来,更别说你这毫米级别了,再要不就像上面有网友说的微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