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2018-03-06):
将杂乱的一堆粉笔整理后装入巨型纸盒内要求一百根一盒,并且不允许有大空隙,即在垂直粉笔的平面内,大头周围全是小头,小头周围全是大头,这个怎么设计,一脸懵逼

网友:
机械成本高 简单机械不能保证粉笔完好 不容易

网友:
我说下自己的想法,用提升机先将粉笔整列,然后通过直振和重力进行大小头区分,再通过一个机构进行正反向预排列,最后装盒

网友:
你这个整理设计,我们之前做过类似的设计,主要的困难在于将无序的零件进行梳理,统一路径输出。

网友:
可能在粉笔出模的时候装盒比较好

网友:
很难保证粉笔的完好性

网友:
如果不考虑粉笔会断,有别的什么好方法吗?很想知道

网友:
不好办,试下振动盘会不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