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涂层铣刀

楼主(2018-03-06):
有用过这种铣刀的磨!铣40cr调质钢!效果如何,耐磨性是白钢铣刀的多少倍

网友A:
效果肯定好,但白钢的自己磨磨方便,所以不好单纯论倍,数控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肯定好,但白钢的自己磨磨方便,所以不好单纯论倍,数控好用。

就是不知道它的耐磨性有多高,比如用10个的铣刀加工键槽!槽宽20深10长100最少能干多少件,材料40cr调质钢

网友:
至少2倍以上,表面粗糙度还会好很多,关键是效率会提高的

网友B:
感觉有5倍。只是一点不明白,为啥要这刀?这是精加工用的,直接用它开槽再精加工?把数控开的像普铣一样还有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有5倍。只是一点不明白,为啥要这刀?这是精加工用的,直接用它开槽再精加工?把数控开的像普铣一样还 ...

那粗加工用什么的

网友(点评):
用飞刀开粗

网友C:
试验效果说话吧,参数很多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验效果说话吧,参数很多不靠谱

恩!我看谁用过

网友D:
开粗为什么不用装刀片的那种呢  效率比这个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粗为什么不用装刀片的那种呢  效率比这个高呀

装刀片的过中心的吗!可不可以直接下去,键槽在轴的中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装刀片的过中心的吗!可不可以直接下去,键槽在轴的中间

机床可以三轴联动的可以用坡走铣削

网友(点评):
说了也白说,他都问可不可以直接下去了,及时不用斜插下刀的方法一般都是钻下刀孔,他这么一问就知道是外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床可以三轴联动的可以用坡走铣削

是的!用的普铣,钻下刀孔麻烦还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