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控制电机的正反转手动与自动切换电路图

楼主(2018-03-06):
这是一个现场控制箱,电机可以正反转,自动和手动之间能切换,图片是设备清单

网友A:
找一本机床电器控制的书,自己照猫画虎,画一个,贴上来,大家给你修改,这个会做了,控制稍复杂的也会做。电机正反转控制的电路图很简单。给你一个现成的控制电路图,你下次遇到这个还不会做。

网友B:
继电器干嘛的 是启动24伏电源么?

网友:
施耐德啊 不错哟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命题作文吧!

网友(点评):
包括电路图加上程序都要有。是考题还是实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本机床电器控制的书,自己照猫画虎,画一个,贴上来,大家给你修改,这个会做了,控制稍复杂的也会做。 ...

没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干嘛的 是启动24伏电源么?

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命题作文吧!

实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本机床电器控制的书,自己照猫画虎,画一个,贴上来,大家给你修改,这个会做了,控制稍复杂的也会做。 ...

我刚看了下变频器,好像可以直接控制电机正反转,接触器就不用了

网友A:
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图,网上也很多,自己先动手做一个,哪怕有错误又不要紧,发上来大家给你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图,网上也很多,自己先动手做一个,哪怕有错误又不要紧,发上来大家给你纠正。

这是我画的  我看变频器可以控制正反转

网友(点评):
需结合给定的元器件出图并写出PLC程序

网友A:
变频器可以控制电机正反转,但是需要设置电机参数和输入、输出控制参数。你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可以控制电机正反转,但是需要设置电机参数和输入、输出控制参数。你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安川 V1000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画的  我看变频器可以控制正反转

没有给定元器件,都是我自己选的;要做一台轨道车,可以前进、后退,给了电机型号{电磁制动电机YEJ132M1一6一4.0 },  PLC无线控制,现场可以自动、手动切换

网友A:
安川的变频器和PLC没有用过,不熟悉。不过方法都差不了多少,主要是要掌握方法。弄清楚控制点数,几个数字量,几个模拟量,做出控制量逻辑关系表,并考虑哪些量之间有逻辑关系;然后是PLC编程。下来是根据变频器说明书设置变频器参数和控制方式。变频器和PLC之间如何进行通讯?问变频器厂家要他们的通讯协议书。这样PLC才能和变频器进行对话。

我以前用的是西门子PLC和MM440变频器,扔下这个快1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川的变频器和PLC没有用过,不熟悉。不过方法都差不了多少,主要是要掌握方法。弄清楚控制点数,几个数 ...

我毕业后就没用过,现在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D:
同意2楼,自己做错了也知道下次在哪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2楼,自己做错了也知道下次在哪注意

我再做啊,图都发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图,网上也很多,自己先动手做一个,哪怕有错误又不要紧,发上来大家给你纠正。

昨天画好的  帮忙看看有啥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画好的  帮忙看看有啥错误

晚上帮你看看下面2个图,上面第一个图你结合变频器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