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钢片加热采取哪种方式比较好

楼主(2018-03-06):
矽钢片要热入轴,采用哪种加热方式比较好,有没有具体的温度和时间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一般都是感应加热吧?温度和时间这个确实不知道,坐等大侠解惑

楼主:
加热的方式还是比较好确定的,主要是加热温度和保温时间

网友:
180-200C° 2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