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实现内部正压的自动锁紧?

楼主(2018-03-06):
容器内部带3公斤正压,怎样实现自动锁紧?如图:

若单纯的下边升降用伺服电机和减速器驱动,能否控制好密封圈压缩量,且承受内部正压?
以前我们做都是带4个手动锁紧手轮。SMC90°回转压缩气缸我们也用过,根本封不住。
请大侠们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
炉底不要做成中心点支承的形式啊

网友(点评):
炉底板有导向、有加强,我没有示意。主要解决自动锁紧的问题。

网友:
坐等大师过来解答

网友A:
3公斤是多少Mpa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公斤是多少Mpa

0.3

网友:
旋转气缸压紧力小   密封位置不合适

网友:
底下做一个略比密封圈大的活塞,压力越大顶得越紧。

具体就是在顶杆下做一个大活塞,顶杆中空,其实相当于是加个平衡气缸,把上面的压力抵消了。

网友(点评):
请大侠再说具体些,不是很明白,谢谢!

网友(点评):
比方法好!

网友(点评):
我感觉这个气缸和弹簧的作用是一样的,我们现在用的就是弹簧。

网友(点评):
差多了,弹簧的力太小,连密封圈都不一定能压到位

网友:
把现在的端面密封改成锥面密封试试

网友B:
这个东西食品机械,医疗设备里各种。高压锅,高压釜,,,,。宇宙飞船对接锁紧等等,附耳过来!

网友(点评):
高压锅那种楔形锁紧我知道,法兰上带两个气缸。好像不适合我这个。你说的其他的我还不了解,最好能给个图片啥的,谢谢!

网友(点评):
那就不能反过来吗!!!!!

网友(点评):
既然结构都知道那就是灵活运用的事了

网友(点评):
高压锅主要是密封特殊。

网友(点评):
特制密封圈。

网友:
坐等大神吧

网友:
是完工的东西从图上不太好弄了,这东西功夫全在口上其他就没有什么了。底盖的结构对密封不利。

网友(点评):
设计主要是将最常用、最经典的结果“灵活”运用到自己的项目当中去才是根本!

网友:
建议楼主采用模具墩头,在容器口位置,弹性变形涨紧。

网友(点评):
模具墩头这个我见过,能否发个示意照片呢,谢谢!

网友(点评):
模具墩头这个我没见过,能否发个示意照片呢,谢谢!

网友:
建议在顶杆与底座处加碟型盘簧,通过机械顶起时压缩弹簧,通过弹簧压力释放克服容器正压,实现密封

网友(点评):
以前我们在顶杆上加了圆柱螺旋弹簧,但还是不行,蝶形弹簧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这样肯定不行,密封橡胶那样也是不合理吧。中间顶紧的时候,两边会有让力使板变形。锅炉底板是不是要重新设计一下。T型法兰哪种结构,在小轴法兰轴向安装密封圈,那样密封效果是不是好点?然后再考虑选哪种密封圈。密封方式国标有分类,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设计明显地就是用伺服电机不停地给信号顶着,用扭矩做反馈控制。

如果希望电机到位后停转,那么可以做如下改进:
首先你得先确认底面平面度好不好,用蓝丹检查顶杆到位后接合面能到多少。
顶杆行程不大的话可以考虑用弹簧锁紧、电机打开的方式,四周用弹簧拉住;
或者做个大个的橡皮垫放上去,然后人工用手轮四周把紧。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答复。你这种思路跟我们以前做的是一样的。现在我们不想用手动锁紧,需要自动锁紧。

网友:
这一款估计是1、2皆不动,3动那一款。

网友(点评):
这个厉害,像是飞船对接啊,可惜原理还是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食品机械,医疗设备里各种。高压锅,高压釜,,,,。宇宙飞船对接锁紧等等,附耳过来!

这种锁紧方式,哪位大些能推荐个厂家?

网友:
再发一次

hongliugen
高压锅那种楔形锁紧我知道,法兰上带两个气缸。好像不适合我这个。你说的其他的我还不了解,最好能给个图片啥的,谢谢!  发表于 前天 16:4

这是LZ在九楼的回复。

网友:
帮人帮到底。密封面的背面是楔形的,设备上的红圈相对应位置同,气缸拉动红圈转动完成松开和锁紧。

网友(点评):
这个原理我明白,谢谢大侠,这种法兰应该是标准,我们第一次做的话会多走好多弯路,效果也不一定好。

网友(点评):
用了那叫“抄”,不用叫“创”!

网友:
两个参考:
1. 汽车真空胎是什么密封原理?
2. 气管的快速接头是什么密封原理?

网友(点评):
谢谢,值得考虑。

网友:
楼主的容器内的压力较低,如果压力足够的前提下,可以考虑以下伍德密封(自紧式密封)。

网友(点评):
虽然不适用,但也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