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伺服电机

楼主(2018-03-06):
各位大侠好:小弟现有一设备需要伺服电机来旋转,结构如简图;伺服电机:西门子 1FL6042-1AF61-0LB1、载荷约75KG;
  Q1:伺服电机选型的一般步骤是什么?从哪儿入手?
  Q2:扭矩具体怎么计算?小弟用的公式:T=F*r,不知道对不对;
  Q3:转动惯量又是怎么计算?另外,网上查到,伺服电机选择需要惯量比匹配,烦请大侠详解;
  Q4:减速机要怎么配?满足什么条件?
  第一次使用伺服电机,不知从何下手;再次多谢各位大侠耐心详解!

结构简图 1

结构简图 1

结构简图 2

结构简图 2

网友:
先算一下负载是多大的力,由负载往前推

网友:
建议楼主按此类表格选型计算:

步进伺服电机选型计算V1.1(实用版).x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