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运动制动方案

楼主(2018-03-06):
请教一个问题

直线运动,假如采用直线导轨导向,要实现直线运动方向锁死

不采用电机、不采用液压

任意位置锁定 或者 固定几个档位锁定均可

优先考虑任意位置锁死

看到现有产品 比如升降椅采用了气弹簧

行李箱的几个档位锁定方案

锁定力≥10kgf

有没有其他好一点的方案?

补充内容 (2018-3-6 22:30):
忘记陈述了 精度要求不高 纯手动机构  只要锁住就行

网友:
你说弹簧的话这定位不准啊。

网友:
这要看你定位什么,你说的弹簧定位肯定是不精确的,分几个定位的话有些位置定位不了。具体还是看你定位什么,用调整丝杆定位不行吗?

网友A:
有滑块保持器这种东西啊

网友:
有附锁定气缸,内部结构类似刹车,SMC AIRTAC 都有类似产品。

楼主:
谢谢5楼 有看SMC的,
帖子已经说了不用电,不用液、不用气
@asang1860

楼主:
谢谢4楼
这个方案也不错,不过在移动过程中,保持器的快锁(解锁和锁定装置)也会和保持器一起移动吧
希望在固定的位置解锁和锁定

楼主:
谢谢2楼 3楼
抱歉忘记说明,定位精度要求不高,类似刹车一样,直线移动是手动操作的

楼主:
麻烦问下各位,我点击回复,给每层回复,提示 "抱歉,您尚未输入标题或内容"
你们也是这样吗?

网友B:
可以用椭圆导轨啊 旋转导轨或者转动滑动部分能有一定的锁止力  或者在导轨上做一条齿牙 转动他也行 这个锁止力大。

网友C:
导轨钳制器.导轨制动器.导轨刹车

网友D:
精度最高,机构最方便得设计就是采用丝杠加伺服电机(带刹车);即可实现以上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最高,机构最方便得设计就是采用丝杠加伺服电机(带刹车);即可实现以上动作。

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最高,机构最方便得设计就是采用丝杠加伺服电机(带刹车);即可实现以上动作。

抱歉,忘记说了  精度要求不高,纯手动机构,仅锁紧就好  帖子里也说了不用电机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椭圆导轨啊 旋转导轨或者转动滑动部分能有一定的锁止力  或者在导轨上做一条齿牙 转动他也行 这个锁 ...

您好,感谢回复,椭圆导轨我搜了下,好像没有搜到合适的厂家,麻烦问下您用过哪家的吗,能否推荐一下?
另外,如果用滑轨,也得需要动力源提供锁紧力,麻烦问下锁紧力怎么提供
帖子里说了不用电机、液压、气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轨钳制器.导轨制动器.导轨刹车

谢谢回复
我也考虑的您说的导轨刹车,但需要接气源,帖子里说了不用电机、液路 气路
我刚才搜了下,那个导轨制动器应该和导轨刹车一样吧?
导轨制动器是手动的那种吧,这个会跟随移动件一起动,不方便操作,
比如机构垂直于人站立的方向移动,若行程超过1m,人手很难去解锁和锁紧

网友E:
看看壁纸刀,齿条锁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壁纸刀,齿条锁止

我座位上就有一个壁纸刀,昨天也考虑了,但是噪音比较大
考虑了类似弹簧柱销,柱销卡入几个孔(类似几个档位锁定),想办法解决柱销解锁后在运动过程中摩擦的声音,应该就可以了
但还是希望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抱歉  忘记说精度了,已经在帖子上补充
精度要求不高,纯手动的机构  所以才不打算用电机、液路、气路
要求锁紧力不大,人手拉不动即可

网友F:
直线模组,配刹车电机

网友G:
去过健身房没有?你那机构健身房一堆啊,把运动件连接一个圆皮带,绕过定滑轮,另一端接个圆棒,圆棒上打孔,通过插孔调节运动件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线模组,配刹车电机

谢谢回复
在帖子里说了不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过健身房没有?你那机构健身房一堆啊,把运动件连接一个圆皮带,绕过定滑轮,另一端接个圆棒,圆棒上打孔 ...

感谢回复
原理应该也是销轴插入孔锁紧吧
我在19楼回复了,类似升降书桌一样,一排打几个孔,固定的几个档位可调节
在想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案~

网友(点评):
用空心管导向。里面塞个螺纹棒 螺母跟移动部件连接就行 相当于梯形丝杠 自锁 连标准件都有的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滑块保持器这种东西啊

是真滴强!

网友H:
运动件的动力是什么?

网友I:
你这是水平移动还是垂直移动啊,看看利用凸轮的死点进行手动定位锁死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运动件的动力是什么?

之前帖子里补充了, 手动的,推动运动件直线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是水平移动还是垂直移动啊,看看利用凸轮的死点进行手动定位锁死怎么样

水平的, 凸轮死点,凸轮旋转一周,只能锁一个位置吧,这样是不是就得把凸轮做的很小?
想在400左右的行程实现锁定,锁定的档位越多越好,无极最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过健身房没有?你那机构健身房一堆啊,把运动件连接一个圆皮带,绕过定滑轮,另一端接个圆棒,圆棒上打孔 ...

xue428032用空心管导向。里面塞个螺纹棒  螺母跟移动部件连接就行   相当于梯形丝杠  自锁   连标准件都有的卖

这样的话,水平移动怎么实现呢? 摇螺纹棒吗?
请问下这个零件知道叫什么吗? 我在米思米手册上没找到

网友(点评):
恩 就是摇螺纹棒,淘宝找找看,米思米没看到

网友J:
能不能通过一个楔形块来的挤紧松开来驱动一根轴的上下运动,轴的向下运动正压在地面,产生摩擦力来达到任意位置锁紧?如果空间合适,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轴的回位可以用弹簧的收缩来驱动

网友K:
百叶窗上下可以任意位置停住
不知道是什么结构
只是想到这个

网友L:
不知可否:
上齿条与导轨固定,中齿轮固定,下小齿条可与齿轮脱离,相当于离合

或者:齿轮不要,直接用肘夹带动小齿条与大齿条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不能通过一个楔形块来的挤紧松开来驱动一根轴的上下运动,轴的向下运动正压在地面,产生摩擦力来达到任意 ...

谢谢回复
想到了,我们公司之前有这样用的,已经做为备选方案了
这个方案空间有可能不够,打算再多做几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K:
百叶窗上下可以任意位置停住
不知道是什么结构
只是想到这个

谢谢回复
你说的是滑撑吗?

楼主:
谢谢回复
也属于摩擦锁紧了,和34楼想法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可否:

上齿条与导轨固定,中齿轮固定,下小齿条可与齿轮脱离,相当于离合

感谢回复
请问下齿条怎么固定呢? 固定到哪里?  这点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请问下齿条怎么固定呢? 固定到哪里?  这点不太明白

不知道你那边具体什么情况,我按自己的理解大致画了下:

网友:
用同步带传动,同步带轮上连个刹车片,再做个刹车的机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滑块保持器这种东西啊

刀锋大侠,双轴心导轨的这种带轴承滚轮有没有304材质的?配合φ10左右的光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