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材料承重时厚度计算

楼主(2018-03-06):
我打算在窗台上做不锈钢材料的支撑架,支撑架上面铺人造石英石窗台。因为墙后(除开窗户厚度)只有150mm左右,而窗台石材要做到300mm,所有有一半的窗台是挑空的,肯定要加支撑架。

我想了两个方案,第一是用厚板切割,但是不知道用多厚的板材切割,10mm?20mm?第二是用50*36的槽钢和角钢焊接在一起做支架,这样厚度就高了点,承重应该会好点。两个方案都是要在每个支架上打两个8mm膨胀螺栓固定

这个窗台有4m长,300mm宽,石英石本身的重量应该在60KG左右,窗台上可能会有人坐,估计两个人的重量j算140KG,但是不可能坐在一起,肯定是分开做,然后支架我打算美450mm做一个

问题是,方案一的不锈钢板要采用多厚?方案二,用4mm厚的型材焊接可以吗?有没有更加省材料的做法?

网友:
两个人是不会坐在一起,但要考虑做运动的冲击。

每个支架两个M8拉爆,唉,太会省钱了。

如果是高楼,不想高空坠人或落石,最好全支撑,加斜筋,包边,加护栏。

楼主:
是在户内侧,窗台内侧,不会有下坠的事情。不过到底要用什么材料以及螺栓,还请各位出处主意啊,本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弄

每个支架两个螺栓也是考虑到150mm的窗台,螺栓打的太密不知道行不行,会不会把墙体打开裂,没什么经验

网友A:
放弃吧,只要俩人一做运动,你的努力全是白搭

网友(点评):
不要开车

网友B:
方案2较现实,4毫米足够。改成槽钢,翻过来安装直接打孔,不需再加角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只要俩人一做运动,你的努力全是白搭

那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案2较现实,4毫米足够。改成槽钢,翻过来安装直接打孔,不需再加角钢。

槽钢反过来的话,和石材的接触面就少了,改成4mm厚的方管又不好上螺栓。您还有什么好建议吗?螺栓用什么规格,用几个比较靠谱呢?

我画了两个图,左边是用60*34*4.5的槽钢反过来,在槽钢前端焊接一块4mm厚钢板,后端反过来的话比较方便打螺栓。
右边的图是用60*40的方管,壁厚是4mm,方管的后端为了方便打螺栓切掉了顶端的一层,变得和槽钢类似。
如果这两个办法都可行的话,哪个更好?还是说都有缺陷?

螺栓改为12mm行不?在60mm宽,150mm进深的窗台区域,打两个膨胀螺栓可行吗?

楼主:
感觉还是不好,这种做法不知道强度够不够,但是表面不一样平了,对石材放置不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槽钢反过来的话,和石材的接触面就少了,改成4mm厚的方管又不好上螺栓。您还有什么好建议吗?螺栓用什么 ...

都可以,有啥现成材料就用啥。没必要再在槽钢上加焊一段盖板,倒是建议施工时填水泥找平增加接触的可靠性,假如是方管,也只要上面打二个大的工艺孔能通过套筒扳就可。
8毫米的膨胀螺钉强度足够了。

网友:
高度36强度差了点

网友:
楼主应该不是搞机械的,找个烧不锈钢架的师傅问问吧,会比较靠谱一点,至少懂得加筋。

网友:
你看看空调外机是怎么固定的,这种搞几个角钢做的三脚架支撑就可以了,上面承重不大,根据经验来,如果高层的话可以用50mm角钢焊接,间距1米,外墙用M10膨胀螺丝固定三脚架,将三脚架伸出的远端用一根长角钢焊接连在一起,上面铺石英石板,注意长角钢朝内朝上方向焊接,防止石板滑落。这样管你几个人在上面,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安全又简单

楼主:
就是不想用三角撑,三角支撑很容易看到支架,不好看。因为是在室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有啥现成材料就用啥。没必要再在槽钢上加焊一段盖板,倒是建议施工时填水泥找平增加接触的可靠性 ...

方管那里侧面打洞通过套筒扳手是啥意思?本人确实不是搞机械的,这方面小白

网友:
可以搜搜隔板支撑,有的三角很小的,说不定看不出来。
要我做的话,我就只会笨笨的计算力,力矩,扰度,刚度校核......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管那里侧面打洞通过套筒扳手是啥意思?本人确实不是搞机械的,这方面小白

应该是上面。多了个侧字,让你误解了

网友:
搞机械的怎么会用sketchup建模呢
楼主是从事室内装修装饰的吧,这一行用的着力学吗

网友:
我们这装修窗台板是可以插到窗户下面的  在一个外面探出150有点多 没看明白你这个是怎么装的

网友:
5根太少,间距大了点。建议7-9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