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喷粉求助

楼主(2018-03-06):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我们接了一个单,是一款比较简单的折弯件,但是客户材料要用不锈钢,然后喷砂,喷粉,估计客户喷砂是为了增加喷粉的附着力,但是我们发现不锈钢喷砂很慢,费用很高,我想请问如果直接买不锈钢拉丝板做不喷砂的话喷粉的附着力怎么样呢,或者在产品没折弯前用平磨机打磨表面?请问大家觉得这两种方案喷粉的附着力OK么? 多谢大家。

网友A:
我们这边不锈钢喷粉估计外协都是给直接上的,附着力还真没考虑过,社友谁搞这个,给找两块不同的板子试试。
喷塑 、喷粉傻傻分不清 啊!

网友(点评):
喷塑就是喷粉,学名叫粉体涂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不锈钢喷粉估计外协都是给直接上的,附着力还真没考虑过,社友谁搞这个,给找两块不同的板子试试。 ...

谢谢,您那边的不锈钢也做过喷粉么,可以帮忙问下您那边的外协是不是直接上的呢,喷出来的附着力怎么样? (喷塑喷粉应该是一样的不同叫法而已)

网友B:
能先讲讲客户的使用条件,为什么要这么干?

网友:
那是你们的砂不好,压力不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先讲讲客户的使用条件,为什么要这么干?

喷塑目的无外乎:

                          1 外观需求,美观。

                          2  提升材料耐腐蚀的抵抗力(虽然是不锈钢)。

网友C:
我们的钣金件没有喷砂就直接喷粉,附着力杠杠的,没有客户反映过掉漆的现象

网友D:
没有玩过不锈钢粉体涂装。。因为这太浪费了。。

我纳闷的是,不锈钢喷砂为什么很慢?和普通钢铁件喷砂时一样的啊,没什么差别的。我们不锈钢喷砂一直和铝合金喷砂同样的机台,同样的参数都是可以做到,当然客户要求沙感有差别,会工艺上有一些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先讲讲客户的使用条件,为什么要这么干?

是户外摄像头的支架,客户没说原因,因为是为了双重保障提高防腐蚀性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钣金件没有喷砂就直接喷粉,附着力杠杠的,没有客户反映过掉漆的现象

您的钣金件是什么材料呢,也有不锈钢直接喷粉么?如果是普通冷板应该是OK的,表面比较粗糙,不锈钢表面比较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玩过不锈钢粉体涂装。。因为这太浪费了。。

我纳闷的是,不锈钢喷砂为什么很慢?和普通钢铁件喷砂时 ...

我们工件是普通折弯件,折弯后长310mm,宽150,高120,厚度2.5,找了个氧化厂可以做喷砂的,他们说喷的慢,一个要收5元喷砂费,您觉得这个价合理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工件是普通折弯件,折弯后长310mm,宽150,高120,厚度2.5,找了个氧化厂可以做喷砂的,他们说喷的慢 ...

上个图片看看,从尺寸来看,应该3块含税左右比较合适,但是还是想看下具体工件,看看喷砂的难点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图片看看,从尺寸来看,应该3块含税左右比较合适,但是还是想看下具体工件,看看喷砂的难点在哪里

就是这样的产品

网友E:
曾经帮朋友提供解决方案:用于特殊场合的视频监控头不锈钢外壳,喷涂涂层,涂层按NORSOK M-501测试。

楼主(2018-04-26):
引用 网友E:
曾经帮朋友提供解决方案:用于特殊场合的视频监控头不锈钢外壳,喷涂涂层,涂层按NORSOK M-501测试。

请问您那边是怎么解决不锈钢喷涂附着力的问题的呢,有做喷砂之类的处理么

网友:
喷粉的附着力是你材料前处理一艺不对!另外一个是粉体的质量!不要买那种10多块一KG粉!一定不行的!
另外!不锈钢表面前处理除油除杂质一定要搞好!
另外!固化温度如果不够!喷粉的附着力也是不行的!
不存在不锈钢板拉了丝会增加喷粉的附着力! 那样只会增加成本

网友:
不锈钢如果要喷砂!一般砂对付不了!只能用不锈钢抛丸机才可以的!普通砂或是棕刚玉喷了一次后!砂全废了!所以另人报价高!
要从粉体和固化条件还有前处理工艺了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