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脂对钢的摩擦系数是多少?

楼主(2018-03-06):
聚氨脂对钢的摩擦系数是多少?

网友A:
有实物的话可以自己测一下  加载测动摩擦力

网友:
拉弯矫直机张力辊设计中会用到这个参数

网友B:
摩擦系数建议按0.18

网友C:
根据材质,查找机械设计手册可得: 聚氨酯和钢材之间的摩擦系数按0.18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材质,查找机械设计手册可得: 聚氨酯和钢材之间的摩擦系数按0.18计算。

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第1篇1-8页的表1-8-8吗?我没找到聚氨脂,请问您是在哪一页找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000

谢谢,这是哪本书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第1篇1-8页的表1-8-8吗?我没找到聚氨脂,请问您是在哪一页找到的吗?

我这不是成大先版本得机械设计手册,你有吗?

网友:
具体还要看表面接触情况,所以1楼说的也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不是成大先版本得机械设计手册,你有吗?

我查的是成大先的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您用的哪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实物的话可以自己测一下  加载测动摩擦力

不具备这个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摩擦系数建议按0.18

网友:
有条件的还是上手实验一下

网友(2021-10-22):
还有大的没

网友(2021-11-25):
引用 网友D:
00000

聚氨酯与水泥路面的滚动阻力系数有吗

网友(2024-06-29):
聚氨酯弹性体的摩擦系数的高低取决于聚氨酯的分子链结构)——网上有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