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角度与长度的计算公式

楼主(2018-03-06):
机构做出来了,现在编程时计算距离用,哪位大侠知道的请告知,谢谢!

1、O点固定(电机轴),OA、AB为连杆,长度固定;
2、OA可绕O点旋转,AB可绕A点旋转;
3、B点连接在OB上(直线导轨),只可上下移动。
求助:角度α与OB长度的计算公式。

补充内容 (2018-3-7 19:52):
谢谢各位回复!

补充内容 (2018-3-7 19:54):
5楼是对的!

网友:
列2个方程,含有2个未知数的方程:
1、用余弦定理;
2、当OA与OB垂直时,α=90°,此时再列一个方程

网友(点评):
层主初中学历么,什么两个未知数的方程,楼主明明要的是角度和长度的函数关系

网友(点评):
发现这个问题了,不需要你提醒!你做好自己的事就行,别吃饱撑的没事干!

网友(点评):
五毛B,嘴放干净点

网友(点评):
哈哈哈,舌头屡直了再说话!你真的吃饱撑得!

网友:
楼主是编什么程序,PLC??

网友A:
教材上的截图

网友B:
令OA=L,AB=N;OB=x,
x+L*cosα=(N^2  - L^2*sinα^2)^0.5;

网友C:
我在想,这个角度能求的吗?这个角度一直在变,OB也是一直在变,OB是在角度已知的情况下才能得出来,不同的角度OB就不同,所以角度的值再OA转的时候一直变,而OB的值是随着角度的变化而变化,你怎么求?这道题目应该是给定OB的范围,然后设计OA和AB的长度才是吧。。。。而如果你已经知道OA和AB,那就是求某个角度的情况下得OB或者是某个OB情况下的角度,这计算公式应该不难啊。。。。。就是普通的几何公式就能求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想,这个角度能求的吗?这个角度一直在变,OB也是一直在变,OB是在角度已知的情况下才能得出来,不同的 ...

角度和OB的长度是一直在变化的,但是OA和AB两个连杆长度是已知的。找2个特使位置可以求出来固定不变的值,比如OA和AB连杆的长度。

网友(点评):
你又说OA 和AB是已知,又说要求。。。真不明白你要什么位置,

网友(点评):
1、O点固定(电机轴),OA、AB为连杆,长度固定;

网友:
太麻烦了 机器做出来了OB 长度肯定知道 用 O 的角度变量计算要容易 或者首先需要求出 A 的夹角 我不会编程 不知道要多麻烦的程序

网友:
过A点做直线垂直于OA,交点为C,两个直角三角形OAC和OAB 共AC 边!BO=BC-OC;OC为OA边的余铉;BC= AB长度的平方与OA边的正弦平方之差 后开方;

网友D:
真TM服了,两边已知,对a的补角用余弦定理,解一元二次方程,取正根即可得关系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真TM服了,两边已知,对a的补角用余弦定理,解一元二次方程,取正根即可得关系式

我早发现少一个方程,但是我在忙自己的事。你有事说事,哪里来的负能量?盯着我挑刺,骂我几句你挣钱吗?哈哈哈,挣钱的人都是闷声发财,没有时间骂娘或骂爹!

你去企业里看看,所有负能量很多的人或者整天牢骚满腹的人都是些啥人?正事不足,败事有余!

有些人就是靠骂别人给自己刷存在感,有点可悲!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早发现少一个方程,但是我在忙自己的事。你有事说事,哪里来的负能量?盯着我挑刺,骂我几句你挣钱吗? ...

我骂你们这类啥也不懂还胡说八道的货怎么了,我这才是正能量,你看你就知道发贴赚钱,什么狗B玩意,五毛党还说得理直气壮,臭不要脸,走了个面B又来你这个晓B

网友(点评):
你看看实际生活中挣钱的人,都是闷声挣钱的,没有时间骂人!哈哈哈

网友(点评):
我跟你不认识,也没有矛盾,也没有当你财路,你时不时盯着我骂几句,你有毛病!我吃你饭了还是要你养活了?回复你,我都觉得掉价!

网友(点评):
我才看到你写的,你不但会骂人,而且会喷人!哈哈哈,真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心思全花在喷人上了!

网友(点评):
回复你,真的感到掉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骂你们这类啥也不懂还胡说八道的货怎么了,我这才是正能量,你看你就知道发贴赚钱,什么狗B玩意,五毛 ...

哈哈哈,你继续刷存在感,骂人的人证明你真的离不开别人。

网友(点评):
用得着靠骂你刷存在感吗,你们这些五毛B都死光了我也一样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令OA=L,AB=N;OB=x,
x+L*cosα=(N^2  - L^2*sinα^2)^0.5;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材上的截图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