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广数G76螺纹编辑不当造成的报警问题

楼主(2018-03-06):
     同事加工螺纹循环:广数GSK,980TD数控车床车1/2NPT外螺纹G76能搞定,车内螺纹就报警,当R用正值车内螺纹就报警,用负R就不报警。
报警信息如下:

错误编辑的程序

后来把他的程序改为:
外螺纹:
G0 X23.224 Z3.0
G76 P020060 Q50 R0.1
G76 X18.97 Z-18.5 P Q R-0.672 F1.814
内螺纹:
G0 X16.322 Z3.0
G76 P00060 Q50 R0.1
G76 X20.068 Z-18.5 P Q R0.672 F1.814
立马可以继续加工了,就是这么厉害

下面是G76格式代码的意思:
G76为复合型螺纹切削循环,由二个G76程序段组成,指定有关参数后可自动运行多次循环,直到把螺纹车好。
  G76根据牙型角(GSK980TA限定为80o,、60o,、55o,、30o,、29o,、0o ,GSK980TD没有这种限制)沿钭向逐次切入,以保证刀具为单侧切削刃工作,可避免扎刀的发生。随着螺纹的逐渐切深,系统按规律减少切削深度,直到达到设定的最小切削深度后,按最小切削深度进刀。
  使用举例:
  N10 G00 X80 Z280;(快速定位到起点)
  N20 G76 P030660 Q50 R0.1;(P后面的6位数分别表示:精车次数3次、螺尾倒角量为6,即退尾长度为螺距的60%,牙型角60度。)
  (Q50:最小切削深度0.05(半径值、指令中单位为0.001)、
  (R0.1:留给精车的余量0.1(半径值))
30 G76 X71 Z200 R0 P1949 Q250 F3;(X、Z为螺纹终点位置)
  (R0:车锥螺纹时指定起点与终点的半径差,此处R0为直螺纹,可省略)
  (P1949:半径方向的螺纹牙高为1.949,指令中单位为0.001)
  (Q250::第一次半径方向切入深度为0.25mm,指令中单位为0.001)

网友A:
蓝屏触摸屏,很少见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屏触摸屏,很少见了啊

都是古董级的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