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铣刀片谁用过啊

楼主(2018-03-07):
粗加工40cr调质钢铣键槽怎么样

网友A:
镶齿式合金铣刀,很久以前用过。

网友:
机夹可转位90度立铣刀,适宜粗、半精加工。

网友:
A;85度平行四边形。P:0度后角或有特例的10度后角。M:M级精度。T:圆筒孔+单面倒角(40-60),单面有断屑槽。这是刀片的标记符号,你可以找个相应的刀具书。一般都有的。

网友(点评):
一刀能干几毫米

网友B:
这种铣刀比普通的棒刀劲大,可以大进给量切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镶齿式合金铣刀,很久以前用过。

不知道一刀能下几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铣刀比普通的棒刀劲大,可以大进给量切削

一刀能干几毫米

网友:
干钢件,半精加工可以的,吃刀量小的开粗也行

网友C:
这种刀的效果,和刀柄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刀的效果,和刀柄也有关。

正常的一刀能干几个

网友:
理论上可以切15个毫米,看你机床了。

网友(2018-09-20):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做钢件的

网友(2018-10-29):
没有用过~

网友:
主要看刀片刃形、材质及涂层材料

网友(2019-06-15):
需要类似的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
我们用过,不过我们是3刃的装的1604刀片

网友:
我们不用,我们只制造这样的。

网友(2025-08-21):
有需要这种刀片刀杆的可以联系我们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