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螺纹空刀留量

楼主(2018-03-07):
请问台阶轴(或台阶孔)一端,用数控车床车米制(公制)三角螺纹,螺纹尾部空刀留量?谢谢!

网友:
P*1.5

楼主:
是最小(最少)留1.5*P吗?无论是在台阶轴上车外螺纹,还是在台阶孔车内螺纹,都是这样留空刀吗?

网友:
得大于一个螺距啊,有的机床螺纹退尾角度可以调整的

楼主:
大于等于1.5倍的螺距

网友(2018-04-21):
进口机可以留到0.5个螺距或者更少,国产几不行一般1-1.5个螺距,一般设计退刀曹

网友:
看你的设备了,有些是可以调整的

网友:
你说的是螺纹退刀槽的宽带,还是螺纹程序里的收尾长度么?

网友:
问的什么不明白,什么叫空刀留量,是否指的退刀。车削深度可以查表

楼主:
是的,是指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