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喷砂会生锈么?

楼主(2018-03-07):
45#钢,热处理为调质HB250-280,由于急着交货,表面处理原先是发蓝,现在改成喷砂,会生锈么?

网友:
按常理是不会,但是空气潮湿,喷砂未均匀,没喷到等等因素

网友A:
喷砂后的表面很傲娇,不能沾油不能沾水,徒手都不能摸,不然后果很感人
建议喷砂后磷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砂后的表面很傲娇,不能沾油不能沾水,徒手都不能摸,不然后果很感人
建议喷砂后磷化

谢谢了,就是因为着急,所以想的手头有的方法做的,还是做发蓝吧,这附近有一个,最快的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砂后的表面很傲娇,不能沾油不能沾水,徒手都不能摸,不然后果很感人
建议喷砂后磷化

谢谢指教,还是保险点做发蓝处理吧

网友:
发黑可耐受一定的潮湿试验和盐雾试验,喷砂应该达不到

网友:
喷砂后,如果不及时表面处理,还是会生锈的

网友:
喷砂不行的,会生锈

网友:
喷砂只是把锈打磨掉,怎么会不锈啊

网友:
喷砂后,不上防锈油啊?
发蓝,不是说的发黑吧?也不上防锈油吗?

网友:
喷砂闷热潮湿天气大概一小时就有锈迹

网友:
会生锈的,砂子是铁的,工件上会带有一点铁粉

网友:
喷砂会锈,如果你交货快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
没听过喷砂可以防锈的啊

网友:
喷砂以后一般最多十天半个月就会生锈,天气潮湿可能两天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