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与环之间的配合

楼主(2018-03-07):
请教一下各位,图中两个环之间,施加什么配合才能形成环环相扣的链条关系?

网友A:
零件里预先做好辅助轴线/草图

网友B:
你这个是simulation的案例
应该设置为“接触”,同时添加重合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里预先做好辅助轴线/草图

您看一下我的图,环是扫描成形的,有轴线。该施加什么配合呢?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simulation的案例
应该设置为“接触”,同时添加重合配合

选两个圆环面,配合关系里的重合并不能用。能否详细说明下,添加谁跟谁的重合配合?谢谢!

网友:
建立基准面配合

网友C:
单独搞两个草图,画两个点,点和点重合。

网友:
上面说的,加参考点,用重合配合,加辅助线,用距离限制配合

网友:
相切加基准面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搞两个草图,画两个点,点和点重合。

使用点重合的方式,两个环之间的配合问题解决了。添加连结、夹具和载荷后,总算算出一个结果了。但仔细观察发现,只计算了左边的环,右边的环没有计算,因为一点应力都没有,也没变颜色。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使用点重合的方式,两个环之间的配合问题解决了。添加连结、夹具和载荷后,总算算出一个结果了。但仔细观 ...

你是不是把左边的环也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把左边的环也固定了?

左边(图6)的限制了两个自由度,只允许左边的环沿载荷方向移动,其他两个方向设定位移量为0。计算哪边的环,跟夹具/参考几何体自由度的设置有关。请注意左环上的箭头(即约束)与计算的对应关系。搞不明白了。求指点!

网友E:
配合的话选择点重合,面重合等方式实现精准接触。其他就没啥了

网友C:
你要为了受力分析就不能这么搞了。试试不要搞装配体,搞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合的话选择点重合,面重合等方式实现精准接触。其他就没啥了

我感觉你这个计算结果也是只计算了一个环,即右边的环。左边的环没有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为了受力分析就不能这么搞了。试试不要搞装配体,搞个零件。

solidworks是可以分析装配体的。只是我不熟悉而已。所以才要研究嘛。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你这个计算结果也是只计算了一个环,即右边的环。左边的环没有计算。

你说错了,我这个和官方文件分析过程一模一样,结果也差别很小,你不能只看云图。因为我下载的是官方文件,我也有官方的正确模拟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错了,我这个和官方文件分析过程一模一样,结果也差别很小,你不能只看云图。因为我下载的是官方文件 ...

这位朋友,能否把你的文件以附件形式发上来,或者发到我邮箱里(hxs_gx@163.com),我好好研究研究。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能否把你的文件以附件形式发上来,或者发到我邮箱里(),我好好研究研究。先谢谢了!

不知上传成功了否

网友E:
发邮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邮箱了

下载了,却打不开。感谢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