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8-03-07):
材料是304#δ2.5不锈钢

楼主:
主要是折弯这一块,如何做模具

网友:
焊接

网友(点评):
焊接实现不了精度

网友A:
开模具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模具冲压。

这种模具冲出来角度会不会大于90°很多?

网友(点评):
角度是靠模具来保证的。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对于钣金企业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
量大开模。量小激光下外形,再开付简易成型模

网友:
折弯肯定不行,冲压加整形吧

网友:
还是得看量,方法少说也得5种以上

网友:
这个看图纸也没什么精度要求啊,焊接可以保证图示标出的尺寸的

网友:
冲压是最快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已经找到厂家做了,2.5的冲压不了,现在改为2.0的

楼主:
关于角度问题,如果用2.5冲出来就是120°,2.0可以在90°左右

网友B(2018-04-09):
引用 楼主:
关于角度问题,如果用2.5冲出来就是120°,2.0可以在90°左右

楼主找到了解决方法再发出来,真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了解决方法再发出来,真是好

这个是加工回来的成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加工回来的成品

看起来折弯角度不像90度,不会是拍摄角度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折弯角度不像90度,不会是拍摄角度的问题吧?

128°,不影响使用。

楼主:
是用自动冲床一次完成的

网友C:
激光切割加上数控折弯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切割加上数控折弯就搞定了

你说的方法根本搞不定的,折弯底模没有这么窄的,激光成本太高,我这个做出来连材料只要一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方法根本搞不定的,折弯底模没有这么窄的,激光成本太高,我这个做出来连材料只要一块多。

激光切割加上数控折弯的话 这个零件得6块钱吧 我不明白你说的一块多钱是怎么干的 单件的话 就算用冲床 冲头也是算成本的 根本做不出来 至于你说的数控折弯折不了这个问题 我没具体操作过 但是我以前公司外协过类似的零件 确实是数控折弯做出来的

网友(点评):
我的确实是一块多,304材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用自动冲床一次完成的

开模费用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模费用贵吗?

不用开模,自动冲床分几次完成

网友:
激光下好料后,折弯用段差模具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我们厂里单冲就能实现,模具做起来应该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