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设备系统:甲醇使用量不稳定,求助

楼主(2018-03-07):
打甲醇的泵是一种计量泵,可调速率。但实际使用中,发现相同时间内,消耗甲醇的量不稳定

甲醇是用来与水混合,形成溶液,防止水在深冷管路中结冰的

还有不清楚的,我再补充

打扰了

红线是想加一个缓冲罐之类的结构,有用吗

或者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根本在哪里?

谢谢大侠

网友A:
泵是啥泵?型号等?不稳定程度?例如百分之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泵是啥泵?型号等?不稳定程度?例如百分之几?

图片这种泵

没有装流量计,只在甲醇箱侧面有液位计;问了操作人员,相同时间消耗量有时候会多一倍左右。。。

网友A:
这种玩意压力变化一倍,流量就会差一倍。如果系统压力有变化的,该选用其他类型的泵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隔膜泵?计量原理是不是每圈的容积是个定值,通过累计转过的圈数来计量?
如果误差大,有没有查下它的计量误差是多少,会不会是误差累计引起的?
另外甲醇是不是易挥发,会不会是挥发引起的剩余量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玩意压力变化一倍,流量就会差一倍。如果系统压力有变化的,该选用其他类型的泵

系统管道压力应该是不稳定的

最初在甲醇泵管路后有一个阀,作用单向、还有稳压;后来坏了之后,就直接把阀拆下来,管路直接连接了

能不能在不换泵的基础上,加其他的结构,类似刚开始图上所示,可以吗

有没有一种阀可以起到稳压还有单向的作用,我查了一下,没有符合要求的

网友A:
这种泵的特点就是流量和压力几乎成正比,可以稳定压力才可稳定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隔膜泵?计量原理是不是每圈的容积是个定值,通过累计转过的圈数来计量?
如果误差大,有没有 ...

网上查着是电磁计量泵 型号AKS600
意大利SEKO计量泵 模拟式的

误差应该不会差那么多吧。。。

整个系统是密封的,甲醇不可能挥发到外面,只能进入到管道到深冷设备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泵的特点就是流量和压力几乎成正比,可以稳定压力才可稳定流量

有类似的可以稳压、单向的阀门吗

不太好找。

网友C:
如果不是瞬时流量大波动,那就没用,应该检查水+TCE储液槽输出的压力是否恒定,还有管路排布。

网友A:
稳压和单向阀多得是,但都是以泄流来稳压的,你最好改用泵,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瞬时流量大波动,那就没用,应该检查水+TCE储液槽输出的压力是否恒定,还有管路排布。

水+TCE是通过刚开始图中所示循环泵抽走,输送至深冷设备中进行处理的;

循环泵是变频控制的,频率21-22或者23-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和单向阀多得是,但都是以泄流来稳压的,你最好改用泵,最简单

好的,谢谢大侠

我会考虑的

网友D:
不知管道压力多大 甲醇泵放到循环泵后面压力应该稳定 或者在储液箱出口装单向阀,怀疑储液箱那段管路液流涌动产生压力变化 管路没有堵塞地方吧。

网友:
泵后加一逆止阀和稳压阀,可以看看自力式的(精度±5%),压力基本稳定了,流量就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管道压力多大 甲醇泵放到循环泵后面压力应该稳定 或者在储液箱出口装单向阀,怀疑储液箱那段管路液流涌 ...

没有堵塞

单向阀适合这种脉动式流动吗

以前好像是有一个类似单向加稳压功能的阀来着,坏了之后就直接把管路连起来了

网友E:
原来设备上有类似红圈中的功能被LZ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设备上有类似红圈中的功能被LZ拆了?

原来说是有类似单向和稳压的阀装在上面

不是被我拆的。。。

圈出部分结构是什么,求大侠告知

两个独立的阀吗 一个单向 一个稳压

还是组装在一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来说是有类似单向和稳压的阀装在上面

不是被我拆的。。。

左边那个是单向阀——它是保证甲醇从储罐流向泵(如果泵在吸程);
右边那个也是单向阀,但是它的开启是有条件地。就是泵在压程时,甲醛压力如果大于弹簧压力,多余的甲醛就流回储罐。能起到平稳甲醛输出压力的作用。LZ拆的啥东西俺不知道,俺是从你的叙述估计的对不对还得是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边那个是单向阀——它是保证甲醇从储罐流向泵(如果泵在吸程);
右边那个也是单向阀,但是它的开启是 ...

谢谢 大概了解了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