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轴的末端怎么张开?

楼主(2018-03-07):
如图,有黑色和灰色两个塑料件。灰色件上有个孔,供轴穿过。灰色件的厚度大约 2mm,轴直径约 5mm。
为了便于转动,采用间隙配合。
为了防止脱落,轴的末端要张开(即红色部分)。请问红色部分如何实现?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自攻螺丝拧到轴里,但这样就会破坏间隙配合,因为轴会膨胀。
讲究点的可以在轴末端做个可压下的卡爪,压入灰色件见后卡爪弹出来钩住灰色件。但这样首先还是容易破坏间隙配合,而且开模、注塑也难了。
还有个办法是在轴上做个螺纹,拧个垫圈或者螺帽上去,但轴会凸出来一大段。
最好是能让轴末端的塑料自己变形成蘑菇形状。不知有没有这种技术呢?
谢谢!

网友:
做一个凹槽,上一个类似卡簧的东东

网友:
超声,热熔都可以。

网友:
1.轴上上一个卡簧;
2.轴上过盈量一个塑料环;
3.整个端盖

网友:
加个轴端挡圈好点吧,拆卸也方便

网友:
应该去参考人家成熟的结构,类似这样的

网友:
既然是塑料件,首先要了解材质,能否采用热熔塑性,不行的话可以考虑楼上的建议!

网友:
楼上的设计思路很好!但是成本高,成型也麻烦吧,没做过这种产品。楼主的结构要改一下,装配时可以满足自锁要求即可……

网友(点评):
请问还能改成什么结构呢?

网友:
有没有用过拉铆

网友:
有那种卡扣的,一端头很大,另一端直接压到里边去,然后弹起来的,也是蘑菇头,楼主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9楼的很好了 或者直接做出蘑菇头卡进去 如果模具麻烦那就平垫片隔离后金属卡簧强行卡上 热熔个蘑菇头 ,靠机械力量压膨胀的质量没法保证。

网友:
采用热熔的办法,应该可以

网友:
倒着订到黑色板里不行吗?

轴非得和黑色的连着?

网友:
塑料轴切凹槽,然后卡簧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