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重装软件后,打开一个工程图出现缺少EXCEL的提示

楼主(2018-03-07):
重装系统重装软件后,打开一个工程图出现缺少EXCEL的提示。EXCEL我电脑已有安装,且其他的工程图不会。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不知道Inventor›是否也有对EXCEL版本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Inventor›是否也有对EXCEL版本的要求

其他的工程图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有可能你的这张工程图导入了EX表格,重装系统的时候EX没装就可能会这样,像有些总装图,就会导入做好的EX  BOM表。亦或着一些装配图,也会导入EX螺丝表,来表示哪里装什么型号的螺丝。如果是这个问题,你可以先去装下EX,再找找这个BOM表的EX文件在哪,看看能不能重新导入

网友:
版本不对

网友:
楼上正解,版本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