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6如何修复破面

楼主(2018-03-07):
inventor2016如何修复破面,使用“修复实体”指令,只能修复好一小部分,望前辈们指教

网友:
是stp还是jgs格式的,Inventor打开复杂的igs实体一碰到就是曲面了,stp文件的就不会

网友:
这种操作还是UG弄起来方便。

网友:
删除破面,填充破面曲面。缝合实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