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丝杆升降机联动

楼主(2018-03-07):
一般多个丝杆升降机同步工作,用哪种联轴器串起来,转角器轴和丝杆升降机轴同心度有没有要求,怎么样保证该同心度。

网友A:
你这设计,即使能实现某些功能,可是一旦故障,那维修成本老高了!

网友B:
这种机构工况的联轴器我们通常选用膜片式。

网友:
不知道你们用的什么牌子丝杆,能用到我们可以联系我,一级代理商

网友:
膜片联轴器,垂直输送机有个调整整体高度的机构就是这个原理。不过是手摇的。

网友:
我在展会看过这个机构

网友:
标准品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构工况的联轴器我们通常选用膜片式。

不知道你们的膜片联轴器使用过程中有没有螺栓松动的现象,我们公司只要采用膜片联轴器,到最后都会螺栓松动到崩溃,每班至少紧两次,所以后来都把膜片联轴器更换了

网友:
能实现,联轴器我觉得用万向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们的膜片联轴器使用过程中有没有螺栓松动的现象,我们公司只要采用膜片联轴器,到最后都会螺栓松 ...

是联接螺丝还是夹紧螺丝?那你们不把供应商骂死?我们公司就是专业做联轴器的,印象中夹不紧这个问题是很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联接螺丝还是夹紧螺丝?那你们不把供应商骂死?我们公司就是专业做联轴器的,印象中夹不紧这个问题是很 ...

连接螺栓,有可能是我们公司属于重工业,工况不太适合使用这种联轴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联接螺丝还是夹紧螺丝?那你们不把供应商骂死?我们公司就是专业做联轴器的,印象中夹不紧这个问题是很 ...

我们采用的联轴器也是国内大品牌联轴器,但是就是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采用的联轴器也是国内大品牌联轴器,但是就是不耐用

我们公司的这个牌子也算国内大品牌,不会就是那个要被你们骂死的供应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设计,即使能实现某些功能,可是一旦故障,那维修成本老高了!

这个要坏也只能坏升降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构工况的联轴器我们通常选用膜片式。

转角器轴和丝杆升降机轴的同心度你们是怎么保证的

网友(2018-04-27):
引用 楼主:
这个要坏也只能坏升降机了。

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