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求解,怎样快速换沙轮

楼主(2018-03-07):
图是一台加工玻璃马赛克磨边的机器沙轮部分,由于沙轮的磨损很快,一般三天一换。图中的结构是换沙轮时必须先拆轴承,这样造成轴承损耗大不说还造成生产效率低,有什么好方法解决能不用拆轴承地快速换沙轮。

楼主:
求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如果在既有结构上改的话思路可以考虑将砂轮的轴与传动轴做成快拆结构,拆卸时只需将砂轮的轴取出,轴承位上保留传动轴。这个需要评估轴的安全系数。

网友:
悬臂轴可以不,那边装两排轴承

楼主:
忘记一样补充:沙轮工作时3000转,要考虑安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既有结构上改的话思路可以考虑将砂轮的轴与传动轴做成快拆结构,拆卸时只需将砂轮的轴取出,轴承位上 ...

要考虑安全啊,工作时转速是3000转

网友(点评):
参考车床,把砂轮(带轴)当成车加工零件...

网友B:
左侧的轴承和座固定一起,轴承和轴的配合改成微间隙配合,拆卸时轴承和座整体拆卸,这样会方便不少。不知道说清楚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侧的轴承和座固定一起,轴承和轴的配合改成微间隙配合,拆卸时轴承和座整体拆卸,这样会方便不少。不知道 ...

你的方案确实是比图中好了点,问题是这连座一起拆,这一拆一装的生产效率还是提高不了多少啊,我的意思是能不能不拆轴承触决得了不?

网友C:
轴端搞个涨紧套,这样不用将轴承强行敲进去敲出来磨损轴了。或搞个锥度配合,如钻头的锥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端搞个涨紧套,这样不用将轴承强行敲进去敲出来磨损轴了。或搞个锥度配合,如钻头的锥柄。

好,谢谢你!我也在想用这个方案,想找个人来支持

网友D:
现有的结构已经不可能了,除非大改结构做成悬臂式。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四周轴承,不知可否:

网友E:
如果砂轮组要求不是很高,试试把两边轴承座做成分体式,连轴承一起拿出来,单独换砂轮,不知是否可行。

分体轴承座

分体轴承座

网友(点评):
还不是要去拆轴承

网友(点评):
轴承太小

网友:
建议将一端(无皮带端)做成一个固定的台阶轴,中间设计连接机构,然后和安装砂轮的轴配合,这样拆卸或许方便。还有一种就是加端面法兰和支撑,(砂轮轴端左旋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砂轮组要求不是很高,试试把两边轴承座做成分体式,连轴承一起拿出来,单独换砂轮,不知是否可行。

把轴承座上部分拿开,轴承还是锁紧在芯轴上不动。砂轮穿出来,以前干过这事~~~

网友:
做两套(轴承座+轴+砂轮+皮带轮),一套备用,换的时候整套更换,拆下来的一套换好砂轮又作备用.

网友:
凹版印刷机的版辊更换也就那么几种方法,1、穿心轴加闷头,2、带轴版辊,也就是楼主这种,3、无轴装版,靠强大的气压两头顶住,这个更换速度最快,不过你这显然不适合

网友:
换一种磨具呢?别自己设计,找现成的,问同行

网友F:
轴够粗的话可以在拆卸的那边做个轴承套 里面做粗螺纹 旋在轴上 旋转方向逆着轴的旋转方向 外面加长 做上六方或者四方 方便工具拆卸。

网友:
看了半天感觉还是没解决问题,我想知道最后如何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砂轮组要求不是很高,试试把两边轴承座做成分体式,连轴承一起拿出来,单独换砂轮,不知是否可行。

因为要考虑成本,金刚沙轮拆下来后要重新镀沙,镀前把整个沙轮放进强酸里洗掉旧沙,所以还是要拆轴承,轴承拆过几次后就报废了,现在就是遇到这种问题,还是谢谢的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轴够粗的话可以在拆卸的那边做个轴承套 里面做粗螺纹 旋在轴上 旋转方向逆着轴的旋转方向 外面加长 做上六 ...

方法不错,不过只怕到时根本就拧不开,楼主这工况不行

网友(点评):
轴上也可以做上卡工具的固定点,角磨机我看换片就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有的结构已经不可能了,除非大改结构做成悬臂式。

请问能否以图解释一下,怎么样的悬臂式法?谢谢!

网友:
搞个花键两极轴,搞定。

网友G:
轴承角度移动换掉砂轮,在移动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轴承角度移动换掉砂轮,在移动回去

这个也是包装机械上常见的更换辊筒的方法,但楼主这个转速有点高,这跳动是个问题

网友:
改用轴瓦啊

网友H:
左边安装轴承的轴径在满足安全系数的情况下尽可能缩小,轴承换成滚针轴承,看能不能把轴承的外径设计得比砂轮得内径还小,这样就好办了。

网友:
砂轮轴两端和轴承座之间设计个快拆的联轴器,更换砂轮时就拆联轴器不拆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左边安装轴承的轴径在满足安全系数的情况下尽可能缩小,轴承换成滚针轴承,看能不能把轴承的外径设计得比砂 ...

你的方法值得考虑,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