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分开很多摞在一起的塑料包装盒机械结构

楼主(2018-03-07):
问大家一个问题,有什么机械结构可以把出厂叠在一起的塑料包装盒一个一个的分开,然后进行下一步工序??

使用道具

网友:
塑料包装盒的结构不同,所用的机构也不同。

网友:
一般采用吸盘

网友:
看情况而定。。。什么材料,什么形状。你也可以发个图片给我们参考下,再说方案

网友:
需要图片参考
匿名
请问图片这种类型的塑料盒可以用什么结构,像分杯器那样的吗?

网友:
你这个动作不简单哈,需要做一个自动吸盘式抓取机构。
匿名
上下盖分开,平常送外卖的塑料盒,这种塑料盒和盖应该怎样一个一个取出来呢?没有气缸,只有电机,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吗?我网上搜到有分杯器的结构,能用那个吗?
匿名

用吸盘不会一吸就把几个吸出来吗?

网友:
需要图片参考

网友:
吸盘不会一下把几个吸起来的吗?

网友:
这种送外卖的塑料盒,上下盖分开,应该分别以怎样的机构把买回来的一叠塑料盒分开,然后在进行下一步装盒盖盖子

网友:
参考那种取一次纸杯的

网友:
不好分,两个盒子中间吸力挺大的,一摞想一个一个依次分开用简单吸盘几乎不可能,除非设计一个机构准确卡住下面第二个盒子的边缘,要不然根本不知道会从第几个分开

网友:
这种餐具盒子不好分,中间空隙太小,空气无法快速进入

网友:
这种不好分,很难进空气

网友(2018-06-30):
youtube上有很多这个物料拆分点数的视频

网友(2019-07-19):
算好塑料盒螺距,四周各放一个合适螺距的螺柱,让四个螺柱同步传动,带动最下侧塑料盒下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