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材质:一个星期磨损一个,受不了

楼主(2018-03-07):
现在有几个夹爪是PU制作的,一个星期磨损一个,受不了,谁有好的材质介绍个,必须是软性材质,硬质材质会刮伤玻璃,现在想在里面装个小小的轴承4*13,虽然会好一些,但是又怕轴承受不了力  负载5KG左右

网友:
PU也有多种硬度的,选硬度高的试试

网友:
PTFE试试?

网友(点评):
最早就是这个,不知道材质问题,还是加工商买到的是假材质,一点都不滑,刮伤过玻璃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和玻璃的接触面用软性材料,其余地方用耐磨材料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这层磨损坏了 更换太麻烦了 2点高空

网友A:
建议使用PPS塑料(聚苯硫醚),本人之前用过,综合性能优异的热塑性特种工程塑料,其突出的特点是耐腐蚀和优越的机械性能。

网友:
请恕在下孤陋寡闻,若若地问一句:划伤玻璃?

网友(点评):
在灯光下检验 玻璃有轻微擦痕

网友:
PEEK,我们都是用这个

网友(点评):
这东西表面也硬。耐磨耐高温而已

网友:
PEEK才是正道

网友:
玻璃行业好像都是比较普通的海绵

网友B:
什么结构,软性材料硅胶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结构,软性材料硅胶如何》?

硅橡胶不能用,会跟玻璃发生置换反应,有印记的

网友:
超高分子聚乙烯耐磨材料,现在价格也不算很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PPS塑料(聚苯硫醚),本人之前用过,综合性能优异的热塑性特种工程塑料,其突出的特点是耐腐蚀和优 ...

这东西我也用过。硬啊,必定会划伤玻璃的

网友:
聚四氟乙烯

网友:
没试过存天然的牛皮 羊皮 鹿皮么

网友:
PU和光滑的玻璃表面接触,一个星期磨损一个???

拜耳or巴斯夫的试试吧。

网友(点评):
玻璃上的橡胶圈摩擦 23S一次 不间断生产 所以磨损严重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用的PU是什么样的,鞋中底的发泡材料也叫PU吧 哈哈,抛光机用的内衬PU怎么可能那么容易磨坏呢。

网友:
您说的软材质是相对玻璃而言吧?如果夹持的话你用电木试试,或者考虑重新设计你的卡爪把夹持部分设计成易更换的

网友:
用纯的PTFE或者填充玻纤、碳的

网友(2018-04-08):
PEE也有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