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缓冲请教

楼主(2018-03-07):
见图,做一个缓冲类似于单向阀结构,但是弹簧和钢珠的选择有点困惑,有没有大神解惑一下,弹簧的放置位置与大小和钢珠的大小

网友A:
这类装置还是直接买来用稳妥。

网友B:
自己做成本能吓死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装置还是直接买来用稳妥。

买吗,那有没有型号,我对这方面接触的不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成本能吓死人的

那要是买的话要在哪里买,这个流量还是很大的,油缸缸径有250

网友:
单向阀的作用是供油时打开,减小起动压力,缓时关闭,油液走节流口,按这个思路去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