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抛光和化学抛光处理的工件表面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3-07):
求大神有人知道市场上 化学抛光和物理抛光市场价是多少钱??这两种方法加工出来的工件怎么区分?物理抛光可以做到没有抛痕迹吗??我这有两个工件一个是化学抛光一个是物理抛光,哪位大神可以帮助下子?大谢!!

两种抛光方法

两种抛光方法

网友:
不都是砂纸手磨吗,你说的看不懂,是啥玩意

网友A:
物理抛光和化学抛光有的区别。
物理抛光是用机械方式将物体表面整平,例如研磨等。
化学抛光是用化学腐蚀的方式将物体表面整平,例如用加入整平剂的硫酸清洗金属表面。

网友:
化学抛光要考虑环保问题吧,毕竟现在查的这么严

网友:
见过化学抛光的连杆,表面很光亮,手感非常好,非常柔和,没有一点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理抛光和化学抛光有的区别。
物理抛光是用机械方式将物体表面整平,例如研磨等。
化学抛光是用化学腐 ...

你知道化学抛光和物理抛光的工件表面用眼睛怎么区分吗?我这有两种抛光方式的料不知道怎么区分...

网友:
把工件表面想象成连续不断的山脉
物理抛光是把山峰削平,山峰和山谷的绝对距离是减少的
化学抛光是山峰山谷一起削,把表面凹凸不平去掉,但实际上山峰和山谷的绝对距离没有减少很多
物理抛光仔细看还是有加工痕迹,用指甲划会有跳动
化学抛光就很平滑,但仔细看会有波纹

网友(2023-01-30):
谁做大型物体的化学抛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