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快还是伺服带齿轮齿条跑的快

楼主(2018-03-07):
现90mm的行程,气缸快还是伺服带齿轮齿条跑的快?

网友:
肯定是伺服带齿轮齿条了,可以放大倍数得。

网友:
你没有说重量,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参数

网友:
后者吧,还可以上减速机

网友:
90MM除了快,是不是还需要考虑成本。

网友:
也要考虑惯性的,跑得快刹不住也是问题

网友:
气缸一般500MM/S,高速气缸更快,3000/s,还能自己添加一些倍速机构,实现倍速;齿轮齿条机构在短行程中,没多大优势。如果是高负载高行程中,优势才能明显;  你90MM的行程,没差别、就像我跟博尔特谁跑得块一样,100米赛程,我是跑不过他,但是0.5米,我不相信我会比他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