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密封冲洗方案

楼主(2018-03-08):
方案:
  从泵出口经旋流器把清洁液体输送冷却器冲洗机封,固体送入泵进口,
  方案21和31的组合,
  原因:
  密封冷却,
  冲洗和密封腔的固体移除。
  场合:
  高温条件,低于355°F(177°C)锅炉给水和热水,
  带砂或管道渣子的脏的或被污染的流体和水,
  非聚合流体。
  维护:
  机封冷却器或管路必须在最高位有气孔,启动前打开。
  使用682机封冷却器时,串流管路使热传递最大化。
  旋流器处理的最好比重是流体2倍的固体,
  密封腔的压力必须接近或等于进口压力,以保证流量适中。
  典型故障:旋流器或管路堵塞,检查管子末端温度。

方案:
  外部储液罐为配置外侧密封提供缓冲液,正常操作时,由内部输液环保持循环,储液罐连续排放蒸汽至蒸汽回收系统,并保持比密封腔压力小。
  原因:
  外置机械密封是主机封,
  没有或很少的工艺排放物,
  不允许工艺过程污染。
  场合:
  应用于双端面非承压密封(串联),
  高蒸汽压流体,轻质烃,
  危险/有毒流体,
  传热流体。
  维护:
  管网对接近大气压力的蒸汽回收/火花系统必须自带开孔,
  工艺蒸汽压力通常比储液罐压力大
  缓冲器流体必须和工艺泄漏流体相容,
  增加的气孔压力会指示主机封泄漏,
  储液罐液位表会显示外置机封泄漏。

方案:
  外设加压隔离液储罐提供清洁液体给密封腔,循环由内部输液环完成。
  隔离液储罐的压力大于被密封工艺液体压力。
  原因:
  隔离工艺流体,
  零工艺排放。
  场合:
  应用于双端面承压密封(双重),
  高蒸汽压流体,轻质烃,
  危险/有毒流体,
  传热流体,
  脏、腐蚀和聚合流体,
  混和器/搅拌器和真空条件。
  维护:
  管网对在最高位的储液罐必须自带开孔。
  一直对储液罐加压,最大气体压力允许150-200PSI(10-14bar),
  阻隔流体必须和工艺流体相容,
  储液罐液位表显示内侧和外侧密封的泄漏。

方案:
  由外部管道系统为加压双端面密封装置的外侧密封提供液体,预先加了压的气囊蓄压器提供压力给循环系统,流动由内部输液环来保持,循环系统中的热量由空气冷却或水冷却热交换器除去。
  原因:
  分离工艺流体,
  零流程排放,
  比53A方案压力高。
  场合:
  应用于双端面承压密封(双重),
  高蒸汽压流体,轻质烃,
  危险/有毒流体,
  传热流体,
  脏、腐蚀和聚合流体,
  维护:
  启动前管网必须全部开孔,
  一直对储蓄器加压,通常用充气的方法,
  阻隔流体必须和工艺流体相容,
  经常监控挡板压力,当压力降低时,手动增加阻隔流体。

方案:
  由外部管道系统为加压双断面密封装置的外侧密封提供隔离液,从密封腔到活塞蓄压器的参比管线提供压力给循环系统,流动由内部输液环来保持,循环系统中的热量由空气空气冷却或水冷却热交换器除去。
  原因:
  分离工艺流体,
  零流程排放,
  比53A方案压力高。
  系统压力动态跟踪.
  场合:
  应用于双端面承压密封(双重),
  高蒸汽压流体,轻质烃,
  危险/有毒流体,
  传热流体,
  维护:
  启动前管网必须全部开孔,
  没有堵漏的流程污染必须在参考线以下,
  阻隔流体必须和工艺流体相容,
  储蓄器液位表会显示内侧和外侧密封的泄漏

方案:
  外设加压隔离液储罐或系统提供清洁的液体给密封腔,循环用外部泵或压力系统来完成,储液罐压力大于被密封的工艺介质压力,
  原因:
  分离工艺流体,
  零流程排放,
  密封不能促进循环。
  场合:
  应用于双端面承压密封(双重),
  高蒸汽压流体,轻质烃,
  危险/有毒流体,
  传热流体,
  脏/腐蚀性或聚合流体,
  混和器/搅拌器
  维护:
  启动前管网必须全部开孔,
  循环系统必须一直受压或 ,
  阻隔流体必须和工艺流体相容,
  循环系统液位显示仪能显示内侧和外侧密封的泄漏。

方案:
  由外部提供急冷液,在密封的接触大气端进行外部冷却,
  冷却流体主要为蒸汽、氮和水。
  原因:
  防止固体在机封的大气端集结,配合小间隙节流衬套使用。
  防止结冰。
  场合:
  用于单端面机封,
  氧化流体,可成焦炭流体、热烃,
  结晶流体、盐析流体,
  低于32°F(0°C)
  维护:
  冷却进口应在压盖顶端,出口或排水口应在底端,
  冷却压力应限制在3psi(0.2bar),或再低一点,
  在机封的大气端,用节流垫引导冷却流体流向密封排水口,
  经常监控、查看阀门是否关闭,管路是否堵塞,以及汽水分离口的状况。

方案:
  外部排液管道布置是,用浮子液位开关测量密封泄漏量,对高泄漏量进行报警,液位开关下游的孔板,其孔径通常为5mm,设置在立管腿上。
  机封在大气端,带泄漏检查的外部排水,
  原因:
  单独使用或与62方案一起使用,
  用于间隙很小的节流衬套,
  用于外部场所的单端面机封,
  场合:
  流程泄漏或冷却流体的泄漏收集,
  主机封的安全指示仪。
  维护:
  排水口必须在压盖底部,管路是向下倾斜的。
  持续向液体回收系统排水,
  在液位开关下游的限流孔板(一般为1/4)必须是垂直方向,
  从溢流腔出来旁通管,必须再进入限流孔板下面。
  当用固化流体时,管路可能要加热,
  经常检查、查看阀门是否关闭,管路是否阻塞,液位开关是否正常工作。

方案:
非承压缓释器气体控制系统,安全密封通常采用氮气作为缓冲气体。

网友:
谢谢版主分享。

btw:
版主分享的3D文件,是从哪个网站可以下载么?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