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工程图打印问题

楼主(2018-03-07):
如下图所示
我自己做了一个UG制图模板,首先说明图框的大小是正确的,但是通过UG 直接打印出来的图纸最下面少一条直线
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过有经验的

网友A:
看一下你图纸多大的,打印的时候纸张大小选对了没有

网友B:
尝试下打印比例缩小点?打印纸张放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你图纸多大的,打印的时候纸张大小选对了没有

纸张大小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尝试下打印比例缩小点?打印纸张放正

我在打印机选项里面改变打印比例,打印出来的图纸还是没有最下面的一条直线

网友:
NX直接打印会有问题,建议导出PDF然后再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