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液压系统发热,你所不知道的危害……

楼主(2018-03-07):
      注塑机液压系统温升过高会使机械产生热变形,液压元件中热胀系数不同的运动部件因其配合间隙变小而卡死,引起动作失灵,影响液压系统的传动精度,导致部件工作质量变差。

注塑机液压系统发热的危害
      注塑机液压系统发热使油的黏度降低,泄漏增加,泵的容积效率和整个系统的效率显著降低。由于油的黏度降低,滑阀等移动部件的油膜变薄和被切破,摩擦阻力增大,导致磨损加剧。注塑机液压系统发热使橡胶密封件变形,加速老化失效,降低密封性能及使用寿命造成泄漏。加速油液氧化变质,并析出沥青物质,降低液压油的使用寿命。析出物堵塞阻尼小孔和缝隙式阀口,导致压力阀卡死而不能动作、金属管路伸长而弯曲,甚至破裂等。注塑机液压系统发热使油的空气分离压降低,油中溶解空气逸出产生气穴,致使液压系统工作性能降低。

注塑机液压系统发热的原因
      一是设计不合理;二是系统运行中的油液污染。可以通过手感的方法来检查系统的发热部位。液压泵、液压马达和溢流阀都是易发热的元件,只要用手触摸元件壳体,即可发现是否过热。当元件壳体温度上升到65℃时,一般人手就不能忍受。若手能放在元件的壳体上,表明油温还在系统元件允许的最高温度以下;若不敢触碰元件壳体,则表明油温过高,应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油温。在不影响系统情况下,对液压泵、液压马达通常可以采用对外壳冲水降温以控制发热。

注塑机温升过高的原因
      油箱容积太小,散热面积不够,冷却装置容量过小。按快进速度选择油泵容量的定量泵供油系统,在工作时会有大部分多余的流量在高压下从溢流阀溢回而发热。系统中卸荷回路出现故障或因未设置卸荷回路,停止工作时油泵不能卸荷,泵的全部流量在高压下溢流,产生溢流损失而发热导致温升。系统管路过细过长,弯曲过多,局部压力损失和沿程压力损失大。元件精度不够及装配质量差,相对运动时机械摩擦损失大。配合件的配合间隙太小,或使用磨损后导致间隙过大,内、外泄漏量大,如泵的容积效率降低,温升快。液压系统工作压力调整得比实际需要高很多。有时是因密封过紧,或因密封件损坏、泄漏增大而不得不调高压力才能工作。气侯及作业环境温度高致使油温升高。选择油液的黏度不当,黏度大阻力大,黏度太小则泄漏增大,两种情况均能造成发热温升。

注塑机液压系统温升过高的处理方法
根据不同的负载要求,经常检查、调整溢流阀的压力,使之恰到好处。合理选择液压油,特别是油液黏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采用略低黏度的以减少黏度摩擦损失。改善运动件的润滑条件,以减少摩擦损失,有利于降低工作负荷,减少发热。提高液压元件和液压系统的装配质量与自身精度,严格控制配合件的配合间隙和改善润滑条件。采用摩擦因数小的密封材料和改进密封结构,尽可能降低液压缸的启动力,以降低机械摩擦损失所产生的热量;必要时增设冷却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