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电机一年内坏了,请问下我怎么样找维修

楼主(2018-03-08):
因为换了一个代理商,以前的代理商不管了,我现在想自己找西门子维修,去哪里找,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
http://www.industry.siemens.com.cn/topics/cn/zh/oc/ssml/Pages/SSML.aspx

试试电话去沟通。

网友:
什么代理商,服务太差了吧!

网友A:
你直接打西门子电话,他们会让你报系列号,或者让你说出上面的生产日期,如果在质保,你寄回去,他们检查,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就解决,不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就NO

网友:
这年头店大也欺客啊!我们的公司也算某品牌的VIP客户了,每次怀疑马达有问题,返厂调查后结果都是产品OK,客户自己使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打西门子电话,他们会让你报系列号,或者让你说出上面的生产日期,如果在质保,你寄回去,他们检查, ...

请问下 西门子的电话 在哪里找,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在西门子官网上有很多区域的电话,不知道打哪个,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 西门子的电话 在哪里找,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在西门子官网上有很多区域的电话,不知道打哪个,谢 ...

400 616 2020

楼主:
这样一个电话 我不敢随便寄电机过去,可以告诉我方法,我自己去找维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一个电话 我不敢随便寄电机过去,可以告诉我方法,我自己去找维修吗

你先打电话,可以联系他们销售上门或者是售后服务部门上门,我遇到过一次,一条生产线,编码器都有问题,全部更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