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非标设备设计问题

楼主(2018-03-08):
在一块长宽各一米,高40毫米的泡沫板上,已经覆盖好一层塑料纸(厚度比A4纸薄一点),现需要把塑料纸的四角固定在泡沫板上。已经有一台三坐标机械臂,想找一种类似自动打钉的机构,安装在机械臂末端,用钉的方式来固定塑料纸。有没有这样的机构?

大家帮帮忙!

网友:
表示没见过,楼主不妨自己去买个钉枪回去研究!

网友:
说是设计问题,其实是工艺问题,如何钉钉子。

网友:
赞同2楼一间,按个装订机的头,不要底座的那种,到坐标压一下就可以,类似性质的,结构没有多复杂

网友:
机械臂上加个射钉枪一类的小工具或小设备即可

网友:
气动射钉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