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缸径63以内行程1300左右的气缸

楼主(2018-03-08):
求推荐缸径63以内行程1300左右的气缸
使用压力0.4~0.7MPa。
请说明厂家和气缸类型,有型号最好。非常感谢!

网友A:
SMC、雄克、费斯托官网上找去呀

网友:
亚德客也有吧

网友B:
一般的标准63缸径的气缸,行程没有那么长。

网友:
63缸径做到2500mm没有问题, 在长就需要非标来做了。

网友(点评):
长行程的缸能不能做取决于缸筒,及活塞杆, 使用上取决怎么用,因为缸水平安装,活塞杆伸出太长侧向力会比较大,影响缸的寿命;靠虑加导向;

网友:
看你怎么安装了,好多品牌的气缸都能做到,但是行程1300的可能需要定做,周期稍长。
SMC ,亚德客

网友:
肇庆方大应该有。

网友:
无锡气动研究所

网友:
有设计知道书可以查询

网友C:
多以标准件为主,你给出个缸径是几个意思,要加工定做

网友D:
楼主不考虑电推杆么?目前电推杆有这个行程的,如果不要求速度的话,电推杆应该也可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以标准件为主,你给出个缸径是几个意思,要加工定做

63是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考虑电推杆么?目前电推杆有这个行程的,如果不要求速度的话,电推杆应该也可以满足。

没见过,什么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标准63缸径的气缸,行程没有那么长。

是啊,估计要定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见过,什么结构

就是图片上这种,采用电机带动蜗轮蜗杆减速机,推动活塞杆具有自锁动能,最长行程好像可以到2-3米,推力5mm/s时能达到600kg。可以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图片上这种,采用电机带动蜗轮蜗杆减速机,推动活塞杆具有自锁动能,最长行程好像可以到2-3米,推力5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C、雄克、费斯托官网上找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