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 最大径180 长650 调质焊接时整个轴中间裂开

楼主(2018-03-08):
45#钢 最大径180 长650 调质 焊接时整个轴中间裂开 求各位大侠们帮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焊接应力。

网友(点评):
180的轴,看图上的焊接,应该造成不了全裂

网友A:
我们曾经的大轴45钢,记得焊接过程和焊完后都需要保温,慢慢冷却。

网友:
冷热不均?

焊接时高温,焊完温度降的太快吧?

瞎猜的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绝对难见强势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曾经的大轴45钢,记得焊接过程和焊完后都需要保温,慢慢冷却。

大侠 我们以前一样的轴没有热处理直接焊接没有出现裂纹,从原材料和热处理分析哪个环节因素大一点导致轴开裂

网友B:
要不就是材料问题,要不就是热处理问题,焊接那里不会造成这样。

网友:
这样的圆周焊接,如果是焊接问题,一般会在沿焊缝周长出现问题(裂纹),那是没有焊前预热造成。
你车样的沿轴向开裂,还没遇到过。我认为是材料问题。
坐等高手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就是材料问题,要不就是热处理问题,焊接那里不会造成这样。

是啊 跟原材料厂家和热处理厂家分别联系都说是对方的事

网友(点评):
我个人认为是材料有问题,热处理后就爆发了。

网友C:
看情况.材料之前有裂缝或者有杂质,烧焊中冷却速度过快,这个瑕疵点刚好在焊接附近。假如材料在加工之前有裂痕,车工车起来是很明显的。

网友(点评):
如你说的话,我觉得在热处理的时候已经体现出来的。不会等到焊接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情况.材料之前有裂缝或者有杂质,烧焊中冷却速度过快,这个瑕疵点刚好在焊接附近。假如材料在加工之前有 ...

假如之前都是这中工艺都没事,工件够大能抗焊接产生的应力,而现在爆了,明显抗不住了,必然有个起点才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情况.材料之前有裂缝或者有杂质,烧焊中冷却速度过快,这个瑕疵点刚好在焊接附近。假如材料在加工之前有 ...

车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裂纹这点可以肯定,是从内部开裂的

网友:
坐等解决方案

网友:
关注问题原因

网友:
应该说你的设计本身很有问题,也不知道你是啥具体用场,所以也不好随便88你的设计.

这裂纹产生的原因很多,各道都有可能,如这轴应没锻打过吧,那这轴的纤维方向就是现在的裂纹方向。因为调质中有淬火这道工序,因为粗,估计为了淬深点,冷却较剧烈,也会产生裂纹。如果以前没热处理一直蛮好,热处理后常出现裂纹,那建议改成正火。这么粗的轴,45钢,不适合调质。还有就是焊接,显然工艺很差,就不说了。

网友D:
是在焊接的过程中发现开裂了?
还是焊完冷却后再发现开裂的?
假设是焊接引起的开裂,好像不会这样沿轴向开裂。
照片中,好像你们已经使用气割从焊接部位割开了。

网友E:
这种情况,你确定在调质之前就不是裂的;我觉得应该是在轧钢的时候应该就有裂纹,调制后没有探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在焊接的过程中发现开裂了?
还是焊完冷却后再发现开裂的?
假设是焊接引起的开裂,好像不会这样沿轴向 ...

嗯 打算把轴取下来

网友:
建议在裂纹处采样做金相分析就

网友:
我感觉是原材料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曾经的大轴45钢,记得焊接过程和焊完后都需要保温,慢慢冷却。

我想你的焊接工艺没有变,热处理的工艺也应该没有变。这次会有裂纹,估计材料方面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网友:
围观,坐等高手

网友:
猜测:材料不好,热处理内应力没去除到位,焊接工艺不行,综合导致开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你确定在调质之前就不是裂的;我觉得应该是在轧钢的时候应该就有裂纹,调制后没有探伤吧。

对,大轴精加工前要探伤的,其实用低碳钢就行了,没必要用45#。

网友G:
首先设计存在很大问题,这个轴明显可增加一个法兰,通过法兰与底板螺钉连接,即可避免,而且装配出来后,精度会比现在焊接出来的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设计存在很大问题,这个轴明显可增加一个法兰,通过法兰与底板螺钉连接,即可避免,而且装配出来后,精 ...

加法兰一样要焊接

网友:
1.焊接裂纹一般不会超过热影响区,图上距离焊缝很远焊接裂纹的可能性不大。
2.具体原因还是要看金相,焊接裂纹一般沿晶界开裂,脆裂会有穿晶和沿晶开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曾经的大轴45钢,记得焊接过程和焊完后都需要保温,慢慢冷却。

焊接件一定a要做去应力退货吗?

网友(点评):
如果焊后需要加工的话,肯定要做去应力退火。

网友:
看跟帖,长知识。谢谢!

网友:
材质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加法兰一样要焊接

不用啊,法兰和那个轴一体车削加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啊,法兰和那个轴一体车削加工出来!

那得用多大的料 加工成本不考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得用多大的料 加工成本不考虑啊

法兰没必要做那么大直径,只要比轴径稍大一点就可以用螺钉把接了

网友(2018-05-10):
引用 网友F:
对,大轴精加工前要探伤的,其实用低碳钢就行了,没必要用45#。

你好,请问一般直径多少以上的算大轴啊?

网友H:
什么原因一下子说不出

直径80以上可以用正火代替调质
从结构受力上来看也不合理,车个台阶倒坡口焊在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原因一下子说不出

直径80以上可以用正火代替调质

背面是箱体 焊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