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保精确定位

楼主(2018-03-08):
RT,三块板子,要求相互间精确定位,无缝隙。用图中的四个螺纹连接肯定是行不通的,问问社友们一般 用什么方式?

网友:
一般采用定位销

网友A:
四周用销钉限位呢

网友:
三个板子装夹起来, 一起加工4个孔,

网友:
板子上能打孔就用定位销,不能打孔就在四周设置限位块。

网友B:
请问如果板子上可以打孔的话,销孔开几个,怎么布置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果板子上可以打孔的话,销孔开几个,怎么布置呢?

2个,最大距离布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个,最大距离布置

如果是最大距离布置,是不是要考虑和螺钉之间的距离呢,有没有标准啥的,我是机械小白,求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周用销钉限位呢

销钉定位,然后怎么保证紧固连接呢,再加紧定螺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最大距离布置,是不是要考虑和螺钉之间的距离呢,有没有标准啥的,我是机械小白,求带

适当考虑,甚至可合并成销轴螺钉。具体看要求和精度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销钉定位,然后怎么保证紧固连接呢,再加紧定螺钉?

板子上再加螺纹孔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适当考虑,甚至可合并成销轴螺钉。具体看要求和精度等

销轴螺钉,有标准件吗

网友(点评):
网上有标准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销轴螺钉,有标准件吗

有的

网友D:
定位用销,压紧用螺钉,各司其职。

网友:
使用定位销

网友:
看你的板的安装要求,然后在不影响安装很外观的情况下做几个定位销和孔,简单得很。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铰制孔螺栓,如果满足精度要求的话,一举两得。

网友:
用不着那么复杂吧,中间段用销轴,两端螺纹固定,就可以定位精确,安装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位用销,压紧用螺钉,各司其职。

几个定位销,几个螺钉?

网友(点评):
一面两销,螺钉3个以上就可以,根据具体情况。

网友E:
我之前做模具的,这种情况是加销钉,布置两个,中心对称的两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做模具的,这种情况是加销钉,布置两个,中心对称的两个就行,

多谢!螺钉怎么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螺钉怎么放置呢?

中心对称放就行,离边不要太远

网友:
定位销贯穿。

网友:
用定位销,一起加工

网友:
销轴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位用销,压紧用螺钉,各司其职。

多谢!

网友F:
板与板之间用十字键。

网友:
我们公司比较简单粗暴,直接电焊点几下,加工好了手砂轮磨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2个,最大距离布置

最起码应该要三个吧!否则时间长了,会变形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板与板之间用十字键。

我也比较倾向于十字键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比较倾向于十字键定位!

求个简单的图瞅瞅,多谢!

网友:
一般三个就过度定位了

网友:
建议楼主看下王先奎编著的《机械制造工艺学》,典型的一面二孔定位问题!

网友:
  夹具基础,夹紧和定位,螺栓螺母为夹紧。销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