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编辑零件后,零件图里透明怎么变回实体

楼主(2018-03-08):
SW里编辑的零件后,再回到该零件后,一直显示透明,之前遇到一次这个问题自己整出来了,有一段时间没弄了,又忘了在哪里设置一下?

网友A:
单击装配体透明度 (装配体工具栏),然后从以下选择:
不透明  没被编辑的零部件为不透明。
保持透明度  没被编辑的零部件保持其单独透明度设定。
强制透明度  没在编辑的零部件使用您在系统选项中设定的透明度级别。

网友:
退出编辑零件状态,装配体就恢复常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击装配体透明度 (装配体工具栏),然后从以下选择:
不透明  没被编辑的零部件为不透明。
保持透明度 ...

零件上有一部分特征透明了

网友:
那是系统资源不够了,强制重建按钮,或者重新solidworks

网友:
应该在模型属性里面设置。

网友:
退出编辑零件状态,就恢复常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