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看看这个轴承装配

楼主(2018-03-08):
大佬们,这是刚刚测绘的一个轮子,这个是怎么装配上去的啊?

楼主:
怎么改啊

网友A:
轴画错了。止口要与轴承端面接触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画错了。止口要与轴承端面接触才行。

外面是不是螺母大了挡住了滚子,同时外面差一个上挡圈?

网友B:
好装配啊。你觉得难点在哪里?

网友:
图昵,啊!出来了
这个好办,谁测的找谁!

网友C:
我呸  这丢人现眼的玩意儿 机械人的脸都给你丢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装配啊。你觉得难点在哪里?

可能提问有问题,这里的设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这车轮一压,不就是压死在轴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呸  这丢人现眼的玩意儿 机械人的脸都给你丢尽了

嗯,说了测绘的,还请挽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车轮一压,不就是压死在轴上了吗。。。。

就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说了测绘的,还请挽尊

是否测绘有误?赶紧回去重新测绘

网友E:
你这两个调心  看的咋觉得怪

网友:
轴承外圈直接压到套子里边,或者加热套子把轴承放到里边

网友:
轴肩那么大,挡住轮子了怎么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两个调心  看的咋觉得怪

刚刚也想到这个问题。两个调心球能起调心作用吗?

网友:
轴承装配没有难点吧,现将两个调心轴承安装在车轮内孔中,然后一起装配到车轮轴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提问有问题,这里的设计是不是有问题

设计有没有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1,定位方面,轴是否被轴承定位,轴承是否被轴承座定位?
2,轴和轴承是否夹紧。
定位,夹紧了,轴就可以转了。具体到你这个结构上分析,轴的另外一边还有轮子,你把它画完整,才好分析。

网友F:
这个不是很简单的吗?右边是一个螺母逼紧轴承,车轮右边估计是有卡簧,很多走轨道的车轮是这样设计的啊。很正常。不过你测绘的尺寸估计有问题,车轮不应该跟轴肩挨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很简单的吗?右边是一个螺母逼紧轴承,车轮右边估计是有卡簧,很多走轨道的车轮是这样设计的啊。很 ...

有这么大的卡簧啊?

网友(点评):
我查了下最大的才50?

网友(点评):
额。。。你查的什么卡簧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这么大的卡簧啊?

网友(点评):
只能说,你不拆的情况下,你怎么测的数据?你不拆,里面有个隔套的话,你能知道?

网友(点评):
就第一张相片那个轴的台阶就跟你的图纸不一样。。。

网友(点评):
建议你还是多操作,你以后才能设计。。。出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测绘?没拆开怎么测?

这个不能这样说,老板让你去那家搞个测绘,怎么作就是你的事了。

网友(点评):
东西得拿的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能这样说,老板让你去那家搞个测绘,怎么作就是你的事了。

确实,测绘整机,轴承是关键,不能拆,只能猜,拍照,看清楚型号。

楼主:
没有备件,不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搞反啦

网友:
箭头指的地方没问题吗?

两个这么用还能调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很简单的吗?右边是一个螺母逼紧轴承,车轮右边估计是有卡簧,很多走轨道的车轮是这样设计的啊。很 ...

确实没有挨着,但是不挨着怎么定位下面的轴承啊

网友(点评):
肯定还有一个小台阶或者有个隔套,所以你不拆你说什么都没意义,拆了的话,第一解决你的问题,第二提升一下自己的收工操作,而且还可以了解设计轴的结构,对你很大帮助。拆这个轴就半个小时的事。

网友:
我表示看着不是很明白啊,众说纷纭

网友J:
1.轴承外圈与车轮是一个整体,轴与轴承内圈是一体,中间不应该让轴肩将二者相连。  可减少轴肩径向尺寸。
2.下轴承定位是啥意思,轴承定住位不就可以了。
3.你确定你的调心轴承型号是对的吗,个数,型号,而且应该使用调心轴承吗。你图中的两个轴承不同圆心怎么调心。

楼主:
引用 网友J:
1.轴承外圈与车轮是一个整体,轴与轴承内圈是一体,中间不应该让轴肩将二者相连。  可减少轴肩径向尺寸。
 ...

就是下面车轮已经挡住滚珠了,这样不影响吗?

网友:
你这个是个错的,都不能转

网友K:
1.轴承定位轴肩没有,还是改一下吧。
2.轴头应该加长一些吧,要有锁紧。
3.轴承应该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车轮一压,不就是压死在轴上了吗。。。。

 感觉车轮被螺母上紧到轴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1.轴承定位轴肩没有,还是改一下吧。
2.轴头应该加长一些吧,要有锁紧。
3.轴承应该改下。

现在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呢

需要加端盖吗?孔用挡圈可以吗

网友:
参考一下吧

网友:
两个调心轴承用法不对。轴也不对,不知怎么设计的。晕。

网友:
设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呸  这丢人现眼的玩意儿 机械人的脸都给你丢尽了

是啊。图都没画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