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钣金的使用规格表问题

楼主(2018-03-08):
上次好像有人提过类似的问题,现在我装的是2017版SW,在钣金中使用规格表时显示:无法访问Microsoft Excel文件,Excel可能在另一窗口中处于编辑模式。我的Excel是2013版的,是不是不够新?或就是最新版也不能是盗版的?请社区内大侠解释一下,先谢谢!

网友:
你是不是在编辑那个表格啊,这不都提示了吗

网友(点评):
没有打开任何Excel文件,是SW这时应该打开一个内部设置的表格让我来选取

网友:
17版的功能未破解完整。

网友(点评):
公司的SW是购买的正版,Excel是盗版

网友A:
或者你可以看看17版关于折弯系数表的“帮助”,查看帮助,我这里用的是14版导入07版的EXCEL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弹出此我来进一步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可以看看17版关于折弯系数表的“帮助”,查看帮助,我这里用的是14版导入07版的EXCEL没问题的

这个不用选择的, 你设置好板厚后会自动选取对应的折弯系数的。。

网友B(2019-07-17):
您好!我的2019也有这个问题,钣金规格表不能用,设计表却可以用。您解决了吗?

网友(2021-11-03):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的2019也有这个问题,钣金规格表不能用,设计表却可以用。您解决了吗?

我的也是SolidWorks2019,在使用钣金规格表的时候发生了这个故障,SolidWorks和office都是正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