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筒和固定块怎么避免直接接触磨损

楼主(2018-03-08):
RT,套筒和固定块怎么避免直接接触磨损,要求套筒可以转动(套筒开了一条1mm宽的缝隙,用来放置光纤)

网友:
套筒能不能做成两半,螺栓把合成一个整体?这样的话可以考虑静压轴承,或者你使用两半轴承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

轴承要是可以开槽的话,那就可以,因为光纤是直接竖直放下去的,必须保证从头到尾都有一条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承要是可以开槽的话,那就可以,因为光纤是直接竖直放下去的,必须保证从头到尾都有一条槽

开槽的轴承真心没见过,套内做贴塑处理是否可行,类似于机床导轨贴塑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槽的轴承真心没见过,套内做贴塑处理是否可行,类似于机床导轨贴塑那种

贴塑处理理论上确实可行,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