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求助:阀门球体研磨

楼主(2018-03-08):
研磨阀门球芯,球径80mm,通孔50mm,研磨后圆度0.002mm,求思路!!谢谢

网友:
既然是做阀门的,那么这种研磨机床应该是很成熟的东西了,你用百度搜一下球形磨床,找到专业厂家咨询不就行了吗?

网友A:
http://www.kepujc.com/Shouce/

网友:
阀门研磨机

楼主:
要求保证硬密封干燥状态气密,椭圆度2um,精度较高,找了很多厂家都不太放心,如果有可靠的厂家请提供下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
估计是量少,没人高兴

网友B:
阀门研磨机种类较多,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便携式阀门研磨机、台式阀门研磨机此类阀门研磨机产品,其便携功能是为解决焊接、超重、不便拆卸的阀门,在装置现场维修所备;台式研磨机是为解决拆卸状态下,在车间快速、高质量研磨所需,各取便利

楼主(2018-04-20):
引用 网友A:
http://www.kepujc.com/Shouce/

这种机械我查过好多,但是精度都是丝级的,如果要保证硬密封起码要达到5um以内,您提供的连接我以前查过,大多也只达到这个水平,厂小资金有限,要进太高档的设备不现实,所以希望大家把所见过的类似设备达到精度的提供一下大体结构,或者联系方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阀门研磨机种类较多,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便携式阀门研磨机、台式阀门研磨机此类阀门研磨机产品,其便携功能 ...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的硬密封球阀,针对液体等介质的密封没有问题,但是现在针对气体工况出现密封不达标的现象,测试方法:密封副干燥状态,测试氢气密封达到美标VI级泄露,我们达不到,想改进一下,请帮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机械我查过好多,但是精度都是丝级的,如果要保证硬密封起码要达到5um以内,您提供的连接我以前查过 ...

可以采取磨加工+表面处理的方式满足你的要求,表面处理有降低粗糙度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