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怎么嵌到不锈钢上?

楼主(2018-03-08):
不锈钢锅盖中间是玻璃,两者怎么结合的呢?怎么就不漏水还耐高温呢?

网友:
靠,昨晚我用蒸锅时也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
白钢镶边,里边还包着密封圈

网友:
钢结构中加的是特殊结构密封圈,材质也有很多,然后再加玻璃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上两位说的是普通炒菜锅的锅盖,那个简单,蒸锅的锅盖不同,由于蒸锅特殊的用途,需要锅盖深,而做深桶结构玻璃不是强项,所以就锅盖中央部分才是玻璃,这就要镶嵌

网友:
它里面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就是啊,不锈钢和玻璃怎么结合的呢?难道里面暗藏密封圈吗?

网友:
有种是碾压工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两位说的是普通炒菜锅的锅盖,那个简单,蒸锅的锅盖不同,由于蒸锅特殊的用途,需要锅盖深,而做深桶结 ...

我想应该有硅胶圈,如何要耐温+密封。若不需密封,为了减成本省硅胶,可能直接旋压固定。

网友:
使用的是旋压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