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翻转可用简单结构或电气元件实现吗

楼主(2018-03-08):
如图结构,用于落料。现在有个要求就是   当接料盘接满后,钣金2要从图中位置翻转到虚线位置。想问下有没有什么简单的结构或者电气元件可以实现这样子的翻转。电气元件最好,该位置最好不要有大的结构。谢谢

网友A:
一个气缸不就搞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气缸不就搞定了吗

不要气缸,用气缸还得另加固定板结构,这里不合适外加固定板。

网友(点评):
看你要用什么气缸,而且气缸放在哪里?

网友B:
总要有执行机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要有执行机构吧.......

有没有类似空气开关那样的电器,附在钣金1下面,给个信号自动跳一个角度,把钣金2拨一个角度

网友(点评):
气缸也可以安装再钣金1下面啊

网友C:
回转气缸直接连接到折页上,或者步进电机减速机直接连接上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转气缸直接连接到折页上,或者步进电机减速机直接连接上不行么?

你的意思是直接把气缸或电机接在合页那个位置?迷你型应该可以。

网友C:
对,合页的位置采用铰链连接替代,气缸或电机带动轴旋转,从而带动钣金件B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合页的位置采用铰链连接替代,气缸或电机带动轴旋转,从而带动钣金件B旋转。

这个的问题是我们这边打的产品有些就1-2个mm,怕塞到铰链这条缝上

网友C:
在整个滑到上面增加一层柔性膜可以么?例如牛皮纸或者其他类似的柔性材料,既可以放置零件掉到夹缝内,还可以降低钣金件1的表面加工光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整个滑到上面增加一层柔性膜可以么?例如牛皮纸或者其他类似的柔性材料,既可以放置零件掉到夹缝内,还可 ...

方法可以,但是方案得看老板同不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