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塑料杯怎么去实现自动落杯,一次一个

楼主(2018-03-08):
请教大侠们,象这种塑料杯怎么去实现自动落杯,一次一个

网友A:
有沿子的话,可参考纸杯。

网友(点评):
这个基本没有沿子,也太软了,估计不行。我以前种草莓用过这种塑料杯,一个一个分开确实挺费劲的。

楼主:
纸杯是如何实现的,这方面我没有经验,大侠指导指导

网友B:
这是一次性花盆吧,
很软,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次性花盆吧,
很软,不好弄...

是的,很软,没杯口沿,领导下达的一个任务,大侠们帮忙想想,有没有什么办法去实现

网友:
你们领导就不给你个方案吗? 光提要求谁不会啊,客户才能提

网友:
封盖机、曲面印刷机等用的自动落杯机构和送杯机构,都要求杯子带沿和杯沿间有固定间隙。你这个不都适用。建议你考虑用吸盘吸底,前提是底面有吸盘能吸附的平面且不能有孔。

网友:
参考纸杯方案,但有两处需要改动。
1、承载塑料杯的机构,表面用砂纸一类的粗糙材质,并将塑料杯压扁一部分,这样避免多个塑料杯粘在一起。
2、底部用环状吸盘(或者超小型的吸盘)在下面做牵引分离

网友:
按照你3#下面的图片。每个塑料花盆底部都有一个孔,做一个薄壁的芯轴,这个芯轴从塑料花盆底的孔穿进去,然后芯轴中间设计一个带爪子的机构,这个机构能沿轴心上下移动。当芯轴穿进塑料花盆内部,带爪子的机构张开,轻轻勾住堵料花盆底部,最后装塑料花盆的架子向上移动。一次可以去下一组。下面可以用气动的双活塞杆气缸推动。给你一个思路,不一定有用。你自己再琢磨琢磨。

网友(点评):
大侠动过脑筋了!

网友C:
把塑料杯反过来看能不能实现自动落杯

网友:
强烈要求客户改模!

网友:
9楼的方法应该能实现。

网友(点评):
这个估计可以

网友(点评):
下面的轮子画的太高了,应该紧靠杯底,然后有倒刺。

网友D:
米思米有这类模型,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思米有这类模型,可参考

这位仁兄,能不能发个图片看看,在米思米书上没找到

网友:
这个实现自动化难度特大。

网友:
这种一次性花盆很软,不太好弄

网友:
你是育苗自动化工厂吗,家里育菜苗的时候用手一个个拆

网友:
①杯底打洞牵引;

②杯部密闭,在上部开口外壁处设计一封闭模具,可以通气,利用气吹,使最下方的杯子自动下落,上方的杯子继续下落,继续吹,继续掉落,控制下落时间和吹气时间,可以实现自动化.......

③在杯口处设计牵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自己看看

你这个明显针对有杯沿的,LZ肯定用不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明显针对有杯沿的,LZ肯定用不上

大侠,他的杯子可以压瘪的,下面来个牵引,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他的杯子可以压瘪的,下面来个牵引,不能解决?

但是怎么控制不连杯呢?还在思考中。。。。

网友:
杯子之间必有间隙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自己看看

你这个机构全靠工件的自重达到分离,上卡爪和下卡爪都只能在水平方向抓取工件,无法提供竖直方向的力,对相互之间有摩擦力的叠层都没有效果啊

网友:
之前碰过薄膜的类似的问题

网友:
育苗钵啊,前两天的帖子说过,有檐口的好弄,这种很难。不过这个不像纸杯和饮料杯对形状要求的那么严格,你自己试验一下,把一摞先搓一下弄松散然后进机器,可以考虑真空吸取

网友:
9楼方案可以试试,不知道两个杯子之间有多少间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塑料杯反过来看能不能实现自动落杯

这个确实有想法!给大侠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机构全靠工件的自重达到分离,上卡爪和下卡爪都只能在水平方向抓取工件,无法提供竖直方向的力,对 ...

下方加牵引

网友(2018-07-03):
杯身能有小洞吗?可以的话应该很好操作

网友G(2019-07-1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用的什么方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用的什么方法啊?

同问

网友:
照片不清楚

网友(2020-12-16):
倒过来,真空吸,抖动脱落?但好像效率上不去啊

网友(2021-03-23):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自己看看

网友(2024-05-21):
引用 网友A:
有沿子的话,可参考纸杯。

我这个有碗沿,但是太密了。

大佬请看这里,http://www.cmiw.cn/thread-1071109-1-1.html

请教落杯机构,这种密集摞起来的锡纸碗能分杯顺利

网友(2024-07-26):
朋友的这个花盆,最后确定如何分料取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