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IK120RGU微型调速电机普遍都是用调速器调速

楼主(2018-03-08):
5IK120RGU微型调速电机普遍都是用调速器调速的。微型电机使用调速器来调速是最为简单的一种调速方式,就是将相同颜色的电机线与相同颜色的调速器线接一起,然后通电源,再手动调速,调速器表面上有10-90的速度比率,可按转速快慢需求然后向左拧、向右拧手动调整快或慢。但是只有调速功能的电机并且电机功率200W以下的微型调速电机电机才能使用调速器调速。如果是大功率的电机就必须要其它方式调速了。

网友:
这种减速马达我以前用过很多,负载太小了,调速还会影响输出的力矩,速度快扭矩大,速度慢扭矩小。

网友(2018-04-22):
要用这款调速器有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