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简单好用的切胶口方案

楼主(2018-03-08):
各位大神好,目前的情况是:图1是产品,划红线的位置是需要剪掉的
图3是目前工厂在用的,但是很费力,操作不方便
图2是方案,用曲柄摇杆机构剪掉,但是此机构工件过多,成本会比较高
所以想请各位大神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将图3改造一下,方便裁剪,成本又不会很高。

网友A:
剪刀剪不掉?可以买类似切各种骨头的铡刀试下

网友B:
图3那个东西,一端固定,一端连接气缸,用气缸的动力切。一个气缸加一个脚踩电磁阀开关再加几个配件就可以了。成本也不高。

网友:
这是铜管切刀……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3那个东西,一端固定,一端连接气缸,用气缸的动力切。一个气缸加一个脚踩电磁阀开关再加几个配件就可以 ...

现场不想用气缸,想用手工治具,刚了解的情况是,现场想做图三结构,增加两个把手,方便用力

楼主:
想问各位大神,图三结构内部是什么样子卡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刀剪不掉?可以买类似切各种骨头的铡刀试下

目前想把图三结构改加把手的

网友C:
图三不是人家切雪茄的那个玩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三不是人家切雪茄的那个玩意嘛

是的

网友:
就用图三加两根杠杆改成类似剪刀或钢丝钳的结构

网友:
试一下管剪

网友:
用旋转的切片刀,就像铜管一样。速度快,切口美观。

网友:
用剪刀的形式,加杠杠就可以了。

网友D:
一侧端面做限位,塞到底的时候刚好刀片在要切的位置,手一捏就OK

网友(点评):
哈哈,专用剪刀啊

网友E:
你那个机构加工费高,还不一定有用。建议买条气缸,配两个导柱和刀口,几百块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机构加工费高,还不一定有用。建议买条气缸,配两个导柱和刀口,几百块搞定。

气缸不用了,产线只要手工治具,想过铡刀,但是有安全风险,我在想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机构,图二确实太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侧端面做限位,塞到底的时候刚好刀片在要切的位置,手一捏就OK

你这种一侧无法做限位吧

网友F:
这个所谓的“曲柄摇杆机构”换个肘夹行不行?如果不行像这种压力机其实是可以买标准的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所谓的“曲柄摇杆机构”换个肘夹行不行?如果不行像这种压力机其实是可以买标准的东西的。。。

确实可以换,ε=(′ο`*)))唉,头脑太僵化了,有时简单的机构反而想不出来

网友:
楼主,找SMC买一个气管切割器就OK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种一侧无法做限位吧

我画的其实就是你贴的切雪茄用的那个剪刀加了手握的把手,刀口打开做限位,做到只打开到比胶管口大一点;然后是端面限位,做到把胶管的口插入到剪刀内时,刀片刚好到要切的位置。两个方向都有限位了,你还需要什么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画的其实就是你贴的切雪茄用的那个剪刀加了手握的把手,刀口打开做限位,做到只打开到比胶管口大一点; ...

明白了,谢了

网友:
我觉得硅胶纵向切,人都看不到切在哪,横向切比较人性化,像雪茄剪那样

网友:
买个肘夹代替那么多构件

网友:
图三那个是黎叔用的吧

网友:
用我磨的刀,一刀一个